tango2连接g7加密狗无反应

楼主(2023-01-04):
Tango2 的音频口连接g7模拟器加密狗没有反应,难道不能用来玩直升机模拟器吗

网友:
我用tango2也连不上凤凰模拟器,只能玩liftoff,跟加密狗有关系

网友:
要用飞鹰控制台设置凤凰模拟器还是g7

网友:
玩直升机就把你那个黑羊扔了换futaba

网友A:
可以USB直插连电脑飞neXt啊

网友:
你看看音频口是不是输出PPM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USB直插连电脑飞neXt啊

还真是,以前用凤凰就不行,所以没想到直接usb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是,以前用凤凰就不行,所以没想到直接usb

凤凰、G7这种是必须要有加密狗的。除非Stram上的realflight 9.5,可以直接用UBS、蓝牙 Joystick直接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