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串联c数问题

楼主(2023-01-05):
电池  3s  5200毫安30c串联,串联后电压22.2v 容量不变。请问c数还是按30c算吗?

网友:
是的,串联电压增加,C数不变,并联电压不变,C数增加。

网友:
放电倍率不变,但是电压提升,放电功率加倍

网友:
C数不变

网友A:
严格的说C数会略有降低。毕竟两个电池串联内阻也串联翻倍了。

网友:
说的都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严格的说C数会略有降低。毕竟两个电池串联内阻也串联翻倍了。

并联内阻还减半呢!
严格说也不降低,C数针对的就是单节电池而言。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5200毫安30c,放电倍数5.2×30=156  ,如果我现在用5200毫安40c 放电倍数5.2×40=208  180a电调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5200毫安30c,放电倍数5.2×30=156  ,如果我现在用5200毫安40c 放电倍数5.2×40=208  180a ...

不影响,180A电调要看你负载的电流是否超过18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影响,180A电调要看你负载的电流是否超过180A

负载电流怎么算?

网友:
看你电机功率,用电机功率除以电池电压减2-3V,差不多就是系统的最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并联内阻还减半呢!
严格说也不降低,C数针对的就是单节电池而言。

再想细一点确实是这样。C数本质就是针对单个电芯而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