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思翼FM30变成找机GPS定位器,以及传统定位器的平替方案

楼主(2023-01-05):
好久没来发贴了,感觉最近论坛冷清了不少,发这个贴就当做个记录吧
先来聊聊FM30是如何变成定位器的吧,众所周知,思翼FM30是带有数传功能的,飞行时打开地面站连接上之后可以实时观测飞机当前在地图上的位置,飞机炸之后,就可以通过地面站得知飞机最后的位置,那么这就变相的相当于是一个定位器的功能了,看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说废话,是个人都懂,别急,继续往下看,等我说完

我的方案是基于以上原理,但又解决了以上这个方案的一个最大的问题,上边这个方案的问题就是飞机最后的位置是保存在地面站的,如果你中途手机不小心退回桌面又恰好熄屏了,那么地面站就有可能被后台杀进程,你再打开就看不到飞机最后的位置了。也有可能你手机正好没电关机了,飞机最后的位置也丢了。我的解决办法就是把飞机最后的位置传到服务器保存起来。那无论你手机是没电了还是掉水里找不到了,你依然可以登陆平台找回你飞机最后的位置。

相信这个时候会有人跳出来说,那如果我玩自动航点远航,飞机早早失控了,不就没有最后的位置了吗。没错(但还是有办法,请跳过这段看下边4G透传的部分),毕竟有些人飞机多,又不经常玩远航的,也没太大必要给每台飞机都装个定位器,如果只有一个定位器,频繁的移到不同飞机上使用也是个麻烦事。这个方案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保底措施,因为很多人飞行的时候可能会忘检查定位器是否在正常工作,又或者定位器的会员已经到期了无法使用了(我自己就碰到过这种情况,定位器过期了几个月都不知道)。
同时该方案还有另外一个小缺点,就是炸机的位置跟服务器记录到的最后位置可能存在一些偏差,因为飞机在下落到一定高度之后就跟高频头失去通信了。但通常这个位置偏差的不会太大。因为有过真实案例,我的一个模友就是用了这个功能,在飞机没有定位器的情况下找回了飞机。
不管怎样当你丢机后手足无措的时候至少还有最后这一根救命稻草。

还可以这么玩(4G DTU透传模块,适合远航玩家,平替传统定位器
用4G透传模块装在飞机上,把数传数据透传到服务器上,它能充当4G数传的同时,还能起到定位器的功能,又比定位器便宜得多,比普通的定位器便宜得多,更不用交什么平台使用费。
这样的话连下边提到的APP都不用装了,因为它已经直接把数据发到服务器去了,不需要再用APP帮忙转发了。这个玩法就解决了上边提到的失控后就收不到飞机最后的位置数据的问题了,只要炸机后不断电,模块会持续更新飞机的位置信息到服务器上,如果断电,那至少在没落地的时候也还在发数据,这样记录下来的位置信息至少是断电前几秒的位置,也足够精准了
具体这个方案怎么玩,依旧可以参考下面的教程,先到平台上申请一个端口,然后把端口号和服务器地址配置到这个模块上就可以了。

以下是该方案的教程
那具体要怎么操作呢,前提是你的接收机和飞控要连接好数传线并设置好对应串口协议,确保接收机可以正常的收发Mavlink数传数据。
然后下载我的编队APP(只支持安卓),并且手机跟FM30高频头完成蓝牙配对,在起飞前,打开APP,在APP的蓝牙列表中选择你的FM30高频头,开启数据转发就可以了。
详细的APP的使用方法和下载链接,可以查看以下这个帖子:

【教程】超简单Ardupilot友机位置指示/编队辅助APP的使用教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77437

最后如何得到飞机最后的位置呢,APP在成功连接之后会跳转到后台管理页面,在那里你可以在你申请的端口的那一行点击复制经纬度按钮,此时飞机的经纬度就复制到你手机的剪贴板上了,你就可以去其他的地图APP粘贴查看具体位置了。看下图

网友:
非常好啊!感谢企鹅大佬的分享

网友A:
支持大佬!!!不过我现在用糖果地面站,有飞行轨迹和找飞机功能呢,也很方便!但是图保险我还是要装一个电话手表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大佬!!!不过我现在用糖果地面站,有飞行轨迹和找飞机功能呢,也很方便!但是图保险我还是要装一个电 ...

我更新了一部分内容,加装4G DTU透传模块作为4G数传的同时还能平替传统定位器,可以看看

网友B:
还是希望搞成“固定模块”硬件
给大家一个“开放接口”
这样人人都可以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希望搞成“固定模块”硬件
给大家一个“开放接口”
这样人人都可以APP

你说的就是我提到的用4g透传模块呀,直接一举两得,即是数传又是定位器

网友:
这种东西可能只有外行人觉得牛逼吧,我们内行人仅仅只是跪着看而已。

网友C:
查了一下4G透传模块的价格的并不是很便宜。这是我用的4G定位器模块,只要几十块钱,内置后备电池,定位精准,APP完善。能实时查看,和轨迹回放,而且不需要在飞控上接线,任何遥控任何飞控都能用。我做个了接头在电池平衡头上取电。也不需要每个飞机都买一个定位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了一下4G透传模块的价格的并不是很便宜。这是我用的4G定位器模块,只要几十块钱,内置后备电池,定位精准 ...

给个定位器淘宝关键字

网友(2023-02-07):
大佬,我又看了一遍,你说的这个4G DTU透传模块 有没有具体的链接和教程,想搞一下试试。

网友(2023-04-12):
大佬就是大佬!

网友(2024-04-05):
以前逛论坛学知识长见识,现在互联网分享的精神少了,自媒体时代需要的信息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