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EL18有固定翼用的微调按键吗

楼主(2023-01-05):
如题

有没有大佬用过这个控来飞固定翼

网友A:
可以在遥控器里面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遥控器里面调

你不可能在飞的时候在遥控里面调吧,tango就是没有物理按键,微调有点麻烦

网友:
摇杆上面那两个小黑点是五维按钮,就是微调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不可能在飞的时候在遥控里面调吧,tango就是没有物理按键,微调有点麻烦

可以设定用那两个黑色的五维按钮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设定用那两个黑色的五维按钮调整的

这好像有点不太顺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好像有点不太顺手

不用什么设定,它原本的功能就是摇杆的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什么设定,它原本的功能就是摇杆的微调。

我说这个微调的位置看起来有点不太顺手

网友:
固定翼还是老实买正常的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