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5 电调在定速方面有改善吗?

楼主(2023-01-06):
请教各位大佬,好盈V4电调定速会导致直机有轻微金鱼尾的,不是很严重的那种,而且用的又是K8所以都知道的,小机尾巴不能一根棍是常事了,不懂现在V5电调对定速有没有改善了呢?

网友A:
试试降低电调定速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降低电调定速感度

好盈电调只有两个参数P和I,没有定速感度哇?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盈电调只有两个参数P和I,没有定速感度哇?

電調定速感度 : P是整體感度/I是維持度
小機也能一根棍~

不過~尾舵機舵臂孔再向內鎖一孔試試,如果沒孔自行鑽一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電調定速感度 : P是整體感度/I是維持度
小機也能一根棍~

张董能不能详细说说电调P调节后对飞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I调节后对飞机的影响又是什么?不甚感激!实在是翻遍论坛没有相关资料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张董能不能详细说说电调P调节后对飞机的影响是什么?还有I调节后对飞机的影响又是什么?不甚感激!实在是 ...

從29分開始看~P/I簡單介紹

P~感度:尾巴抖~調降
I~維持度:鎖不緊~升

以上P/I很少動到~

回到原點 : 1.確定尾部機械滑順  2.調感度後還是小抖...再內縮尾舵臂孔位一孔~沒孔就鑽~~~
有遇過調不好的....馬達問題!(或是電調不支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电调只有两个参数P和I,没有定速感度哇?

就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