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图传的普及

楼主(2023-01-06):
我感觉最近高清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无论是HDZERO还是蜗牛,大疆O3,它们的延迟处理是越来越好了。讲真,我已经完全可以接受了。
所以幻想了一下模拟图传的未来。
我觉得大疆可以把模拟接收功能整合在高清眼镜里,就像现代音响或手机整合了一个收音机一样。时代总要进步的。把蛋糕从传统厂商那里叉过来,其实没什么。
这样其实也能改善模拟的体验,既然早晚要说再见,或者说规模越来越小,何不给它画一个好看的句号呢?
整合的模拟系统,有更好的性能,更好的便携性。不像现在需要外挂接收机,效果好一点接收的价格还非常昂贵。

网友:
加上人脸识别的图像锁定,在乌克兰会大有所为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模拟图传,虽然说高清的优点有很多。模拟眼镜的体积小重量轻,整个眼镜只有一百多克,而且兼容性非常好,还有各种各样的高性能天线可以选择,尤其在长距离大高度的情况信号的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数字图传我也感受过,不可否认在空旷地带图像清晰而且信号基本流畅,只有极少量的模糊。同样距离下模拟图传同样无雪花但是重点是它没有任何的卡顿和部分,玩穿越机来说第一要求的就是流畅,至于清晰度交给飞机上的gopro来拍摄。模拟的兼容性更是我说喜欢的,各种模拟图传和接收机永远不存在兼容问题,所有人都按照标准来设定频率,在这一方面数字厂家们就很闭塞了,像某些厂家的产品几乎从来不和第三方兼用(都可以理解毕竟是商业公司利益嘛)。
最重点的问题就是模拟技术非常成熟和可靠,结构非常简单。各种配件非常齐全像什么多摄像头切换器之类的小板子都有很多。相关的各种图纸源码在GitHub上都可以找的,出现了什么问题咱们都可以解决;相信咱们玩航模的都不想被厂家限制,模拟图传啊开源高频头就给了咱们极大的自由度。
模拟图传可能以后会变少,但是他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画上句号,就好像现在通讯技术的发达依旧有人像我一样玩电台通联一样,这个东西因为他不涉及利益所以他非常纯粹:就是要为了玩而进行。
说的有点多了。毕竟接触了这么多年的模拟图传,他的好处我还是看在眼中的,和模拟图传还有有很深的感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模拟图传,虽然说高清的优点有很多。模拟眼镜的体积小重量轻,整个眼镜只有一百多克,而且兼容性 ...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大疆把一个高性能模拟整合进高清眼镜里,而且接收效果比rf还要好,岂不皆大欢喜。
对于一个爱好者,每次带两个或以上的眼镜,真的挺痛苦的。像我这么不单纯的人应该有很多。

网友B:
一次到位,后期不挤牙膏赚谁的马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次到位,后期不挤牙膏赚谁的马内

不对。他们什么时候正眼看过模拟~

楼主:
而且整合的模拟如果不如rf,我想意义也不大。

网友:
都试过了,慢慢也感觉个人还是喜欢高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模拟图传,虽然说高清的优点有很多。模拟眼镜的体积小重量轻,整个眼镜只有一百多克,而且兼容性 ...

模拟图传还有个优点是便宜。顶级的模拟图传依然比最便宜的数传便宜,而且差不多的模拟图传的接收设备便宜。比如小飞手3,才400左右,我用着也挺好的

网友(2023-09-23):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模拟图传,虽然说高清的优点有很多。模拟眼镜的体积小重量轻,整个眼镜只有一百多克,而且兼容性 ...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不选数字图传的理由,数字图传不仅仅是图传要发射,眼镜也是有射的,天天把1200mw的发射戴头上哈哈哈哈

网友C:
1-2S的小机用 gopro来拍摄,重了,最好用卡录,但厂家都 不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S的小机用 gopro来拍摄,重了,最好用卡录,但厂家都 不搞

流行过了吧,以前几个摄像头厂商都出过卡录。现在也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流行过了吧,以前几个摄像头厂商都出过卡录。现在也有。

是的,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流行过了吧,以前几个摄像头厂商都出过卡录。现在也有。

是的,现在找不到带卡录的成品机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现在找不到带卡录的成品机了。

我也觉得奇怪,带个卡录没那么难,也没贵多少,为什么都不带呢?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D:
我也觉得奇怪,带个卡录没那么难,也没贵多少,为什么都不带呢?

带卡录的都是玩家,但是大群体仍然是无人机的消费者

网友:
蜗牛阿凡达都追上来了

网友E:
数字图传不仅仅是图传要发射,数字图传眼镜也是有发射机的,谁会天天把1200mw的发射机戴头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字图传不仅仅是图传要发射,数字图传眼镜也是有发射机的,谁会天天把1200mw的发射机戴头上

你遲早會戴的

网友:
淘汰了大部分模拟设备,就留了1套 摄像头图传+小飞手,做开发测试用。

话说没厂家看看 AHD 的模拟图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