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翁!!!

楼主(2023-01-07):
大家的肥翁用的都是什么配置啊
现在有一台不带FPV的打算升级一下远航
我现在配置表:
    肥翁9+2版本
    电机2205 2300kv 5寸桨
    松下21700 4s2p9600mah
    kingmax舵机
    福斯ia-6b接收机
    福斯电压回传
能飞一个多小时多落地3.4v,实在飞不动了
PS:有什么好的433高频头推荐

楼主:
大家也是这么放飞机的吗

网友A:
别玩433了,433落伍了。现在都用思翼高频头或者elrs高频头。
思翼FM30 主要针对飞固定翼远航用,我自己飞过30多公里信号仍然很好。
ELRS高频头 主要针对穿越机,固定翼也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玩433了,433落伍了。现在都用思翼高频头或者elrs高频头。
思翼FM30 主要针对飞固定翼远航用,我自己飞 ...

好的好的

网友B:
为啥同样是肥翁,你的飞机能飞一个小时,而我的飞机只能飞半小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同样是肥翁,你的飞机能飞一个小时,而我的飞机只能飞半小时啊

电池可能有很大关系,我4s2p一共9600mah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同样是肥翁,你的飞机能飞一个小时,而我的飞机只能飞半小时啊

我翻了翻你的帖子,发现你用2204电机,太小了,2204还上不了大桨,所以你的平飞电流很大,我这个配置几乎跟7老板那台一样,你也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翻了翻你的帖子,发现你用2204电机,太小了,2204还上不了大桨,所以你的平飞电流很大,我这个配置几乎 ...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次改了电机,换了马达,用7寸桨飞,果然效率提高不少了。
这次从华山镇直接起飞,飞华山顶峰都没问题,气温零下2度,飞行距离8公里,高度2100米左右,飞机续航一点问题都没有,回来只用了一半左右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这次改了电机,换了马达,用7寸桨飞,果然效率提高不少了。
这次从华山镇直接起飞 ...

我的2205起飞都摇摇欲坠,2204就更够呛了,还得是大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