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x7045钻铣床,请问立柱这个地方正常吗?空隙好大

楼主(2023-01-07):
某鱼买了台7045钻铣床,收到货后和朋友拆开搬进屋(朋友不懂这个,拆的时候没注意),今天清洗下导轨然后安装,发现这个问题,安装面怎么空出这么多,立柱接触面后面还悬空了三、四毫米,有机器和看过这机器的朋友,请问这个地方都是这样吗?还是我被坑了,不会是不同型号东拼西凑的吧?还有,工作台貌似是补焊过的,清洗掉油污后才能发现,唉~被坑了!本来还想刮研把铣床精度弄好点,现在看这做工还是算了

网友A:
第一个图,螺丝调换下看看!
第二个问题,硬伤!没办法!这台设备受过很大的苦!!!!

网友:
关键是精度,这些都不是事!

网友B:
有垫片就有缝隙,看看是不是垫了铜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图,螺丝调换下看看!
第二个问题,硬伤!没办法!这台设备受过很大的苦!!!!

那安装孔对准了就是那样的,立柱后面会突出,真服了这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垫片就有缝隙,看看是不是垫了铜片

有垫铁皮,被我取掉了,垫那玩意在减少接触面积
主要是这个为啥空这么多,这型号就是这样吧?7032没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垫片就有缝隙,看看是不是垫了铜片

估计没有理解到我意思
是立柱和安装面不是对齐的,立柱安装面后面空出了一点

网友:
每个厂家模具都不同吧,图纸都是一样的

网友:
谁有7045可以拍几张照片对比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垫铁皮,被我取掉了,垫那玩意在减少接触面积
主要是这个为啥空这么多,这型号就是这样吧?7032没这样 ...

把垫片去掉立柱和台面就不垂直了,后面突出的几㎜理它干什么,几乎没什么影响,真看不顺眼就把立柱安装孔扩大再往前挪就行

网友:
底座用钢锉把孔扩长再重新安装即可。铁片估计是调立柱垂直度的,最好刮研一下,接触面大能提高刚性,钻铣床主要缺点就是立柱刚性差。

网友:
裝好了赶紧的试机,万一很好呢,白烦了。试了有问题,也好早发现早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垫铁皮,被我取掉了,垫那玩意在减少接触面积
主要是这个为啥空这么多,这型号就是这样吧?7032没这样 ...

前面余量大可能都是这样,关于西湖zx7045上楼问题

网友:
价格不高的话,这结构还是可以的,不知主轴跳动如何?底座立柱修刮精校一下不影响使用效果。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垫铁皮,被我取掉了,垫那玩意在减少接触面积
主要是这个为啥空这么多,这型号就是这样吧?7032没这样 ...

那块空间大点不好吗?  Y轴的行程也会大点;立柱后多出一点也没关系,接触面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立柱和底座安装面是否平....;所以你最应该关心的是,你去掉了垫皮,立柱的垂直度怎么样

楼主(2023-02-09):
引用 网友C:
那块空间大点不好吗?  Y轴的行程也会大点;立柱后多出一点也没关系,接触面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立柱和底 ...

今天试机,垂直度倾斜得很严重,面铣后肉眼看出得斜,看来得垫一下了。。。后面有时间刮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机,垂直度倾斜得很严重,面铣后肉眼看出得斜,看来得垫一下了。。。后面有时间刮下

我发现这种底座的钻铣都有这毛病,都像一个模具出来的,不垫不行,出厂精度都是靠垫出来的,二次回装达不到出厂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这种底座的钻铣都有这毛病,都像一个模具出来的,不垫不行,出厂精度都是靠垫出来的,二次回装达不 ...

主轴箱加上电机特别重,估计要六十多公斤了,应该会有点头现象吧,然后估计是加工立柱为了省事燕尾面和底部接触面是一次装夹加工出来的,安装上主轴箱后点头倾斜,工厂为了省事,再看倾斜了多少选择合适厚度的垫片直接垫了???不知道大品牌金丰西湖有没有垫

网友:
偷工减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轴箱加上电机特别重,估计要六十多公斤了,应该会有点头现象吧,然后估计是加工立柱为了省事燕尾面和底 ...

机头和立柱太重了,立柱拆装起来太困难,一般的买回来多少年都不带动的。测立柱垂直度的也不多,坛子里也没见几个测自己铣床立柱垂直度的,除非拆了立柱复装才测精度。所以垫不垫的也没人注油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