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伟力110S的遥控左右切换问题

楼主(2023-01-07):
近日购买了伟力110S的机子,以前使用的是美嘉欣47的机子,
遥控器
设定为左手前后,左右侧飞,右手为油门,转向。现在购回的伟力机子遥控器却没有这个模式,只有美国手和日本手之分,请问各位大侠,可不可以做以前的习惯模式设置,如果可以设置的话,这种设置对以后操作有不利的影响吗?

网友A:
我也玩过美嘉欣 也是美国手。你的美嘉欣是反美国手。高端控可以实现通道更改 原装不可以。趁现在改手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玩电直的话,美国手更合适一些。赶紧习惯下。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