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1/32达门小拖804,第一次打船体小结

楼主(2023-01-08):
1/32的模型长度大约为269.5mm,拖船速度不快,准备用130或180电机做动力,船体、缆桩等一体打印,共留出驾驶舱、机舱盖、后甲板工具箱三处作为内部设施安装的开口。
此次打印总共耗时约两天两夜,总体形态打出来了,同时发现了许多不足,特别是一些地方过细、过薄,打印速度还可以慢一些,这样打印高度高了以后晃动影响会更少。

比较明显的缺陷有:
1、栏杆1.6mm和1.2mm太细了点,太软,长度长了以后错位层间融合不理想,结果剩下了短短一点点。

2、狭窄薄片没加支撑,如船底至船舵下支承,厚度1.6mm依然变形严重,且强度不佳,断落了。

3、悬空的薄片必须要有坚实的支撑和厚度,0.8mm的厚度不能可靠塑形。

4、舷墙0.8mm太薄,上口的扶手1.2mm也太细,宜将厚度放至1.2mm厚,1.6mm直径。内部的加强肋板1.2mm太薄,可以加厚至1.6mm。

以上是个人小结,准备修改完成后再次打印。

网友A:
用哪种耗材打印的,最好是把船切开平放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哪种耗材打印的,最好是把船切开平放打

普通PLA

网友:
能不能把外面的成品玻璃钢拖船船壳和自己3D打印的上层建筑结合起来?

网友:
船身一切二,然后竖着打。组装时再合起来。还有,应该把系榄桩、舱盖、围栏等上层建筑的零件切分开打。组合起来打,想一次打成,失败概论太高。

网友B:
从电脑画的图到3D打印出实体,中间考虑的环节其实挺多的,必要时还要修改原图以便可以3D打印。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电脑画的图到3D打印出实体,中间考虑的环节其实挺多的,必要时还要修改原图以便可以3D打印。加油!

是的!谢谢鼓励!

通过第一次打印,找到需要修改的地方,再战!

网友C:
这种船型,整体打印,一般的家用级热打印机,根本没有效果,只能是浪费耗材。加点成本,找商家直接光固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船型,整体打印,一般的家用级热打印机,根本没有效果,只能是浪费耗材。加点成本,找商家直接光固化。

慢慢调整,会有结果的,以前已经打印用此法打印过小船了。

网友C:
你可能误会我意思,我意思是家用机精度摆在那里,除非是分段打印,细节拆分打印,这样才能保证一定精度,非要整体打印,别的不说,细节基本牺牲掉了。性价比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能误会我意思,我意思是家用机精度摆在那里,除非是分段打印,细节拆分打印,这样才能保证一定精度,非 ...

家用3D打印机玩模型是玩的乐趣,特别是小模型,适度损失一些比例,换来随心的乐趣。
一体打印的最大好处是需要对准、配合的地方尺寸准确,比如电机、轴系的同心度,分段再组合很难保证。低速船模轴系我是用打印轴套+O型密封圈+硅脂,没发现渗漏水,安装简单方便,电机放入卡槽即可,噪音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