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鹰的脱变

楼主(2023-01-09):
黑鹰---一台以15级发动机为动力的小JJ,由于油耗小,对电子设备及飞行场地要求不是很高,使得其飞行成本低。得益于与450级件的通用,今天用些许碎银把它爆改一下。1:首先把结构繁琐的四桨旋翼头去掉,装上调试更为容易的清爽型旋翼头。
2:由于450的木桨比较宽,装上后视觉感不好,加上四桨的升力足够,一番手术改窄后用环氧树脂涂刷以防止木片受潮变形。

3:装上四桨旋翼头出现了锁尾欠佳,补够的好方法莫过于使用三桨尾旋翼。
4:为突出三尾桨的非凡,进一步将其高高举起,这样一来整机的视觉效果就出来了。
     一台落灰已久的JJ,硬生生地又把他变成了挚爱。

网友:
强!静态都这么帅气,飞起来不得了

网友:
我在炸机中不断吸取油机经验,还好小发动机是打不死的小强,换个0S进口火头又生龙活虎了

楼主:
好一个养鹰专业户,头顶一块布全球你最富,满眼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话说怎么看都还是没见到那台“情怀机”,现在改得怎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一个养鹰专业户,头顶一块布全球你最富,满眼都是白花花的银子。
话说怎么看都还是没见到那台“情怀机” ...

那台先豪18级还没动呢,只是拆开清洗了机架,那个只能做静态摆件,这些鹰可是要飞的,其实也没花多少钱拉,就一台大油机的半价都不到加起来,机架发动机都是几百收得,要不拿自己的装备换的,真正花钱的deko舵机都是从厂家直接采购的玩腻了抛出去也还能保持原价卖出,K8这些保值的硬通品就更别说了,以前100收的,现在200卖还能玩出利润

网友A:
鉴于前辈的成功经验,我在想既然四桨都可以带得动,我想原装360桨也是问题不大的,之前可能是发动机还处于磨合阶段忽上忽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台先豪18级还没动呢,只是拆开清洗了机架,那个只能做静态摆件,这些鹰可是要飞的,其实也没花多少钱拉 ...

应该物尽其用,静态有点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鉴于前辈的成功经验,我在想既然四桨都可以带得动,我想原装360桨也是问题不大的,之前可能是发动机还处于 ...

这是360四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360四桨的

那看来上380大桨螺距调小点也是可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物尽其用,静态有点浪费了

收了台ASP50发动机,看看情况

网友B:
这飞机都能飞起来?厉害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飞机都能飞起来?厉害了吧!

可以飞,但不能做特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飞,但不能做特技。

我费了一堆力气才把黑鹰和全球鹰倒飞,但因为检查工作做的不足,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在完善了,玩油机不是小事,每个事项都要很细心才行,黑鹰的机架狮十字盘舵机会有干涉容易卡舵,我刚因为卡舵了烧了一枚全新的12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费了一堆力气才把黑鹰和全球鹰倒飞,但因为检查工作做的不足,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现在都在完善了 ...

这就是玩机的魅力所在,要知道每一款产品都是以设计者的意图来出现的,它不可能迎合到每一个持有者的意思。所以玩家要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拥有的话就只能改、改、改。通过改、改、改来一步一步地达到自己所期盼的效果,这就是其乐趣所在。但在改机的过程中又因为没有生产零部件的机床,使得路途步步艰难,然后就凭着自己的思维进行购‘购、购、购。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是玩机的魅力所在,要知道每一款产品都是以设计者的意图来出现的,它不可能迎合到每一个持有者的意思 ...

是的,我本身没有机床和3D打印之类的设备,都是自己在淘宝咸鱼上找代工,比如那几百套130X金属伞齿就是找AEO代工的,只是由于尾T轴找不到代工,130X工程暂缓了,我想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后做这个尾T轴也不是件难事,上几个月光买各种螺丝都花了几百,

网友:
还有一台雷虎50,你应该能飞,但是现在做静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