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DSMX

楼主(2023-01-09):
我买了一个happy model 的turtlebee f3 DSMX版飞控,板载接收机,没有对频键,接bf上接收机界面右下角没有显示对频按钮
用的是jumper T-lite控,协议选的是dsm x-f1,请问如何对频

飞控如图

楼主:
问题是,dsmx版本没有对频键

网友A:
我猜是这个,按1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是这个,按1做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dsmx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换elr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dsmx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换elrs吧

额,我已经装上去了,发现对不了频
不想换板子了

网友C:
dsmx 没有对频按键 是需要这BF软件里面输入命令后 下次通电会开启的。可以问店主
1、卫星与飞控焊好线之后,将飞控与电脑用USB线连接,打开BF调参软件;
2、进入CLI,输入set spektrum sat bind=9,回车
3、输入save,回车,断开USB线,再次插上。
4、卫星状态灯进入快闪状态, 遥控器里的对频,选择DSM2,对频
5、如果卫星熄灭后,然后常亮(稍微等个10秒),那么说明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dsmx 没有对频按键 是需要这BF软件里面输入命令后 下次通电会开启的。可以问店主
1、卫星与飞控焊好线之后 ...

网友D:
需要在cli里用对频命令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需要在cli里用对频命令对频

请问对频指令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对频指令是什么呢?

楼上那个就是dsmx的对频命令,你按那个操作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