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机架碳板接地吗?

楼主(2023-01-11):
抖音有人说图传天线铜螺帽最好不要和碳板接触到,但我做好了绝缘后,发现穿越机飞控整个负极都是和碳板接地的,图传的铜螺帽也是接负极的,那图传工作时负极是和整个机架联通的。模友们是不是也这样呢?真的会影响信号吗?

网友A:
实际上不影响的,以前的架子都这么装,一点不影响,不直接接碳板是主要因为穿越机振动会使那个sma口变松拧不紧,画个打印件就行了。另外抖音上也就看个乐子,真真假假的太多了,很难有太有深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不影响的,以前的架子都这么装,一点不影响,不直接接碳板是主要因为穿越机振动会使那个sma口变松拧 ...

架子和负极一般是联通的吗?我以前没测过,只测焊点之间是否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架子和负极一般是联通的吗?我以前没测过,只测焊点之间是否短路

除了最早的穿越机是这样,现在的飞机一般都不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架子和负极一般是联通的吗?我以前没测过,只测焊点之间是否短路

架子与负极是不是联通,这要看你用的设备和安装方式,比如,有的飞控或者电调的四个安装孔与负极是联通的,而安装时使用的金属螺柱,这时负极与机架就联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架子与负极是不是联通,这要看你用的设备和安装方式,比如,有的飞控或者电调的四个安装孔与负极是联通的 ...

我把飞控4个孔架起来,测量下来还是接地的,架子是以前的大力215,很老的,但没摔过,现在都没的卖了,希望能飞到退休不炸鸡

网友C:
碳板的上下表面好像不怎么导电,但是边缘切割面是导电的,包括安装孔的孔壁,都是导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碳板的上下表面好像不怎么导电,但是边缘切割面是导电的,包括安装孔的孔壁,都是导电的。

对,因为碳板表面有树脂封着。

楼主:
飞了好几年刚刚发现碳板和负极联通

网友(2023-02-24):
最好还是不要接,你手上带静电摸到碳板就会导致图传击穿,我的图传就是这么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