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小白向大佬求教

楼主(2023-01-12):
问题:自组了一架ATOMRC的海豹(暂未安装FPV设备),使用麻雀2飞控和FR接收机(遥控思翼FT24),请问如何接线(用飞控给接收机供电,PWM和SBUS的信号模式都行),谢谢
目前接线图:电池——》电调——》电机
                                        1-----》飞控《——舵机
                                                       ?                             飞控与接收机连接情况:现在是用一根4根信号线的插头一端接入麻雀2飞控CH1-4通道口,一端接入接收机1-4通道信号线处,再用一                                                         ?                              根正负信号的舵机插头线一端接入麻雀2飞控负正RC处,另一端接入接收机第五通道
                                                    接收机
问题现象飞机上电后除接收机外其余设备工作正常,接收机有工作声音但是指示灯未亮,单独将电调线接入接收机第三通道后接收机正常工作
另:本人西安小白模友,萌新求带,如有大佬愿意带我入坑,请加微信17791810803并说明来意(本人今年14,航空知识丰富,模拟器熟练,理论知识丰富,装备齐全,仅需教一下我飞行,不用太过担心我啥也不懂)

楼主:
自己顶自己一下,接线图乱码了,大家将就着看吧

楼主:
顶起来,不要沉了

楼主:
有大佬可以回复一下吗

网友:
在群里问 面朝大海 他用思翼和麻雀,估计知道

网友:
这飞机我飞过,不错很稳定,接线很简单,电调信号线接麻雀3通道控制油门并给接收机供电,接收机sbus接麻雀sbus输入,副翼、升降、转向线接麻雀124通道。

麻雀飞控一定要看说明书,调好自稳方向,否则会秒炸。

还有就是抛飞角度一定要向前上方45度,否则会撞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