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最新推力测试

楼主(2023-01-12):
用的是v977的电机(仅把绕线从0.21升级到0.28,其他都不变)。xt30+高能普通锂电池+电机直焊电调

满电状态。80螺距:186克;20螺距:175克

楼主:
把金属中联那个帽子锯掉了。感觉更好看了

楼主:
v977的电机,方便绕线,把下面螺丝孔以为的都距掉了

楼主:
76油门可以轻松翻和倒飞。76油门续航大概不到九分钟

楼主:
720锁尾困难,现在用的是820

网友:
最佳练习机,赞

网友A:
我2018年就买了K110了,奈何当时没充分发挥的它的作用,走了一大圈地平线的弯路花了一大堆银子,最终还是回到K110把基本技术练出来(但还是停在自旋翻着关口上),相比之下,我师父是非常幸运之人,他一开始就上K110+疯狂练习模拟器三个月,把基本的3D动作(倒飞航线,刷锅等)低成本的掌握了然后上X360,TG520成为技术大佬,这人与人的差别可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018年就买了K110了,奈何当时没充分发挥的它的作用,走了一大圈地平线的弯路花了一大堆银子,最终还是回 ...

确实,我入了一个多月,现在差不多可以用110在卧室对头倒飞了。76油门什么砍不坏,自己也炸不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我入了一个多月,现在差不多可以用110在卧室对头倒飞了。76油门什么砍不坏,自己也炸不坏了。

你走的是正道,恭喜,不要一昧同质化搞什么直驱机子,直驱机子只是直升机大师在掌握各种技术后回头休闲飞行的玩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走的是正道,恭喜,不要一昧同质化搞什么直驱机子,直驱机子只是直升机大师在掌握各种技术后回头休闲飞 ...

嗯,我现在就是110和模拟器,等技术差不多了上360之类的机器

网友:
能告知购买渠道吗?淘宝搜不到。可以私发给我。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

就是伟力v977的电机,某鱼买的

网友C(2023-02-18):
大佬,电机绕几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电机绕几圈啊?

7圈,和原装一样

网友D(2023-06-13):
请教大佬,电机上的齿轮 怎么拆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佬,电机上的齿轮 怎么拆装。

打火机烧热然后用老虎钳拔下来

网友(2023-10-02):
引用 网友D:
请教大佬,电机上的齿轮 怎么拆装。

买淘宝那个拔齿器17块包邮那种

网友E(2023-11-20):
引用 楼主:
720锁尾困难,现在用的是820

能具体说说820电机的型号嘛?我也想换尾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具体说说820电机的型号嘛?我也想换尾电机

就是820空心杯电机啊,我tb随便买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820空心杯电机啊,我tb随便买的

对转数没啥要求嘛?我看都是5万多转的,怕买了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转数没啥要求嘛?我看都是5万多转的,怕买了不合适

没有要求,随便买

网友F:
引用 楼主:
720锁尾困难,现在用的是820

请问820尾电机是怎么固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820尾电机是怎么固定的?

把尾电机架割开,然后邦扎带

网友G:
后面出的K110S好像还不错,原来的1.9克舵机升级2克舵机。舵机工作效率更高一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后面出的K110S好像还不错,原来的1.9克舵机升级2克舵机。舵机工作效率更高一些

主要是更耐炸,原来那个舵机非常脆弱,很容易炸坏,前几天还想着把K123,K124重新飞一下,还特地买了3块新电池,谁知道1台K123,两台K124的舵机都坏了一个,放坏的
我用那个德成的2克舵机飞K120和作为130X的尾舵机用,基本炸不坏,而且经过测试,这个舵机跟K120的原装舵机反应速度完全一样,可以混用

网友H:
怎么会这么重?

网友D:
为什么改tx30啊,还比小白头重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会这么重?

推力啊,不是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改tx30啊,还比小白头重

小白头寿命太差了,牺牲一点重量改xt30算了

网友:
有新出的
BETAFPV的BT2.0

GNB的A30接头

可以替代小白头
XT30真的太大了

网友F:
电机
好像改版了?
(备料很多颗,我也不确定前几次买的是不是,只知道最新买的两颗是右边那种的)
原本右边的撑死190g
左边的242g

换成K123的主桨+GNB 450m+A30接头
螺距30 40 50 60 70

(电机直焊242g7.2A
没焊241g7.0A
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好像改版了?
(备料很多颗,我也不确定前几次买的是不是,只知道最新买的两颗是d绕的)
原 ...

242?这么大吗?我最大拆190克。这个没加机体的重量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242?这么大吗?我最大拆190克。这个没加机体的重量吧

电机直焊、改电容基本没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直焊、改电容基本没什么区别

厉害厉害

网友(2024-01-03):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更耐炸,原来那个舵机非常脆弱,很容易炸坏,前几天还想着把K123,K124重新飞一下,还特地买了3块 ...

机架舵机槽位应该需要加工一下才能装,2克舵机偏宽、偏高一点。作为入门机来说还算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