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手抛机副翼改快拆

楼主(2023-01-12):
两颗m3*30螺丝
四颗m3*10螺柱,两颗需要用电钻把丝口钻了,用来做螺丝的限位固定
强度没有问题

本来是打算全部用螺丝的,结果就只找到了两颗长螺丝
有好的方案可以交流下

网友A:
具体的机身结构和接口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还有一个,你这是改成了四发,这个电机数量有点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的机身结构和接口看的不是很清楚啊,还有一个,你这是改成了四发,这个电机数量有点太多了吧。

哪里不清楚?
就是改着好玩,我又不要求续航

网友:
以前试过,也是为了好玩。
不过因为螺丝太小,几次重降以后螺丝就松了,最后还是粘死了。

网友:
建议再改改,使得看起来更像B-17轰炸机

网友B(2023-02-18):
有没有更多细节图呢~看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更多细节图呢~看不太清楚

已经炸了,下次重新装,我在给你拍

网友:
我的是双发,一开始也搞复翼,发现太软了,现在准备搞差速。。。

网友:
手艺不错,图片不太清楚,看不到细节

网友:
我改了四台86,都是1804电机,300克到550克的都有,很好飞,我技术烂的一批都能完整回家,最近改了两台1.2米的那个飞熊707,一台双发1804,一台单发前拉1804,双发那台3s18650电池慢飞了半小时还有电。都是参照大佬的数据改的,很有成就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