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K110S起飞往左偏

楼主(2023-01-12):
K110S起飞时总会往左偏,副翼往右打差不多10个值左右才会稳定不往左偏。副翼微调调了12个值,陀螺仪也按说明书的方法校准过,但还是起飞会往左偏,大佬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

那怎么可以调正常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可以调正常呢?

起飞的时候偏正常的,在离地面一米左右不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偏正常的,在离地面一米左右不偏就可以

直升机都这样,尾桨风吹的

网友:
玩过四通直升机的都知道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推油门越是犹豫,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飞的时候偏正常的,在离地面一米左右不偏就可以

快速推油门,到一米以上,还是会往左偏。现在炸了次机,不知道是不是尾电机的问题,推油门直机会打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切皆有可能,推油门越是犹豫,各种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快速推油门,到一米以上,还是会往左偏。现在炸了次机,不知道是不是尾电机的问题,推油门直机会打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快速推油门,到一米以上,还是会往左偏。现在炸了次机,不知道是不是尾电机的问题,推油门直机会打圈。

尾桨或者电机正负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桨或者电机正负装反了

新买的,没拆过主电机和尾电机,刚刚看了一下,拆了主浆推油门,振动大,主轴旋转看上去是歪的。尾电机往右慢慢打到打底,会加速很猛,但油门回中后还是很猛,得往左打一点,才会转速正常,尾电机往左打没有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新买的,没拆过主电机和尾电机,刚刚看了一下,拆了主浆推油门,振动大,主轴旋转看上去是歪的。尾电机往 ...

看一看尾桨有没有装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看尾桨有没有装反

尾浆没装反,等年后买主轴和尾电机换了,看看能不能恢复正常。

网友(2023-04-11):
你说的往左偏和楼上这些人理解的往左偏不一样吧,你说的往左偏是不是不受控制?应该是没有六轴陀螺仪校准数据吧~遥控两个遥杆往下拨!主板灯闪了让飞机起飞,手动让飞机悬停再晃动了,熄火两个遥杆再次往下拨!保存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
拍个视频看看,起飞向右平移是正常,如果平移的比较多,可以调一下十字盘拉杆,让十字盘向右倾斜。懒得调就调遥控器微调,但直升机一般都不调微调。
小飞机飘很正常,大机也飘。

如果是起飞后尾巴向左(顺时针)自旋,那是锁尾问题。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23-12-26):
左侧舵机连杆,球头扣开,松半圈,再扣回去,解决!

网友:
在增稳模式且确保所有操纵杆都回中的情况下,检查自动倾斜器(倾斜盘)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