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是否可以通过遥控器调平十字盘?之前看到一个视频。

楼主(2023-01-12):
RT,之前看到一个视频,在哪个模式下,可以通过遥控器摇杆来调平十字盘,就是每动一下摇杆,舵机转一点并不归位,用来微调十字盘,但是后来视频就找不到了,我想问下是不是有这个操作的?

网友:
mb陀螺仪可以

网友:
舵机中位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再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初步判断为MB陀螺仪有这个功能

楼主:
感谢回答,可能是的、,我找到那个视频了,是宇翔f120的教程,感觉这个功能还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描述,再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初步判断为MB陀螺仪有这个功能

感谢感谢,应该是的,我找到视频了,是宇翔f120国外的一个教程。
不过看拆解陀螺仪在背面,看不到2333333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