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副翼和水平尾翼联动

楼主(2023-01-14):
最近在装一架苏27,想用四个
舵机
分别控制舵面,实现俯仰水平尾翼动,滚转副翼和水平尾翼同时动的效果,大家有这么做的吗?天7
遥控器
能不能实现?求设置方法。

网友A:
板机上搞过,可以这样搞。老天9可以实现,天7看看说明书,有没有混控这一章。

网友B:
应该可以,请选择双副翼,双升降舵模式。

网友C:
撇开某些预设此功能的遥控器不谈,实现这个功能可以用几组自定义混控来实现。
首先Y线是不能用的,四个舵机四个独立插口,用混控功能实现左右副翼及升降的正常联动;
然后还需要额外两组自定义混控,让左右副翼和升降分别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