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友打算新入坑

楼主(2023-01-15):
说是老模友也就是年纪大了点。从小就有一个用模型飞机飞上天的梦想,但一直玩点船,也没玩多久,早就不动手了。最近不知道是不是年纪越来越大了,总想着这个飞上天的梦想再不实现,可能这辈子快没机会了,所以又打算入坑,各类飞上天的,感觉对场地要求,政策法规等各方面比较合适的,打算入穿越机的坑,3寸圈圈机比较适合,稍安全点,温柔点。看了好多的贴子,但是还没是没有弄明白,网站中也没有多少讲组装和品牌的,当然,相对来说价格肯定是越高越好。某宝到是能搜到很多,但我不知道品牌的好差,比如眼镜,300的A牌也能用,但400的B牌性价比更高,但是我不知道,怕花了钱却买了个不好的。所以在此发贴,想让各位老玩家帮我出个配置,或者推荐某宝卖家,能配齐的。
3寸圈圈机,到手飞和散装都行,模拟就行,最好板控,预算也没太大,也就家里飞飞先练练,有机会就到个无人区飞高点飞快点,熟练了把圈圈拆了小小花飞一下。

个人对老板控特别喜欢,可能第一个控是T4VF关系,反正就是说不出原因的喜欢,但FUTABA后来2.4的新控,样子太难看了。

网友:
我的个乖乖,这么多古董遥控器。

网友:
地地道道的大师

网友:
都是老古董遥控器,以前的经典

网友:
首先穿越机用的接收机都是很小体积的,2.4或915的。FM或PCM的接收机基本不合适。只有FF7换的多协议高频头勉强能用。另外3寸机在家飞并不安全!

网友:
建议你练习一下这个模拟器。你的老遥控器都可以用。

网友:
现在开源固件遥控器非常热门,OpenTX 或 EdgeTX,尤其EdgeTX固件下的系列产品,都很好。

网友A:
现在起步也不错,从2.4G ELRS再开始,买新设备,控 机 眼镜 模拟的,两千以内可以了,某宝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起步也不错,从2.4G ELRS再开始,买新设备,控 机 眼镜 模拟的,两千以内可以了,某宝有的

其实相当于是完全新的起步,因为遥控进入2.4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放手了,那一堆板控,除了3和8其他都是正常使用的,但我没打算用,就是偶尔拿出来搞几下,曾经的自己是多么的热爱模型。我已经和现在的模型世界完全脱离了。
现在主要就是,不知道买什么品牌的,没有学习的地方,过了年还不知道,只能上淘宝上学习了。

网友B:
建议哈,先弄个眼镜飞飞模拟器,看看自己晕不晕再决定是否入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哈,先弄个眼镜飞飞模拟器,看看自己晕不晕再决定是否入坑。

这个确实考虑过晕机,但没考虑上模拟器,我还是相信我的手感,并且,该交的学费肯定还是要交的,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晕,承经打CS把自己转吐了,过了好久才缓过来。所以看了他们的视频后,怕自己会晕,但这么多人能玩,我应该也能克服。

看网上的组机文章,感觉好多东西价格都上浮好多,TX16S遥控,网上好多699.899买的霍尔版,现在我去看都要1299了。飞塔飞控+电调249,现在虽然升级了,却要429了,所以我不知道怎么买了。

还要继续在网上找文章视频看,了解品牌和价格。

网友C:
收个便宜的板控,我可以教你玩做穿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收个便宜的板控,我可以教你玩做穿越机

好的啊,我最大的问题是东西不知道买哪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啊,我最大的问题是东西不知道买哪个好。

基于你的需求,可以某宝先选个三寸圈圈机,不建议上来就自组,视频眼镜先上个模拟(比如:skyzone 03O);什么牌子好不好,众说不一,自己摸索下也挺有乐趣的。
这些设备不是一直用着不换,需要在自己能力的不同阶段升级、置换,
所以你先安心上一套练手的就行,以后再升级

网友:
新手入门,如果不想组装的话,直接购买淘宝上的套机就行了,遥控器和接收机可以选择富斯组合,200元搞定,室内玩绰绰有余,以后不想要了,闲鱼上150轻松卖掉,一点不浪费。
虽然一开始不想自己组装,但建议还要到网上找组装教程好好学习一下,有个感性认识,毕竟,玩这东西,常坏常拆常装。从原理到实践好好学习一下,很是必要的,要不然出了问题就没有头绪,时间长了就失去兴趣了。
玩模拟器头晕,不代表带FPV眼镜就头晕,模拟器类似CS游戏,电脑性能不好的话,可能会有画面滞后,导致头晕。FPV眼镜类似过去的模拟老电视,虽然画面质量不好,但实时刷新,没有滞后感,一般不晕。
如果不知道买哪些品牌,那么一个原则就是买用的人多的,闲鱼上卖哪种牌子的设备多,那么说明用的人就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我自己再去找找。有什么避坑指南,还望不断提醒。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相当于是完全新的起步,因为遥控进入2.4的时候,我已经完全放手了,那一堆板控,除了3和8其他都是正 ...

控,我入了radiomaster的,TX16S 4合1,之后入了 zorro 最便后那个 cc2500 加BetaFPV elrs Nano 高频头,这样可以用 Frsky和Elrs 协议,最后经常用 zorro,因为小方便带出去玩。品牌最好应该是黑羊,但radiomaster已经跑出,这几年也有新品。不建议买Jumper的,仍然不成熟。
接收Elrs 买个有品牌的就可以,60-99。
玩3至4寸多,所以飞控用20X20,最便宜 F7 aocoda mini,150左右,我入了4,5塊
电调用4合1 120左右。
电机之前有好多便宜 1804 ,14元,我団了10多个,现在小了,也加价了。3寸用这电机绝对好飞的。商家的电机一般30元以上
3寸浆,一元一对,4寸反宜5毛,淘X真厉害
机架3寸4寸的,45-55已经有了。
电池3寸和4寸我都用 TAttu 4S 850mAh,双十一好像70多,平飞9分钟多一点

要决定用,模拟图传 还是数字,这个只能说,越贵越好,没有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我入了radiomaster的,TX16S 4合1,之后入了 zorro 最便后那个 cc2500 加BetaFPV elrs Nano 高频头, ...

谢谢,这样我会有方向一点。

网友:
绑定老模友

网友:
好家伙,这么多控。
话说我是入门就玩的FPV,所以说说个人感受。既然是第一人称飞行,眼镜是我最注重的,从模友设计的第一代aio眼镜到自己改装蔡司,skyzone03O ,04x v2,肥鲨hdo2,dji v2, 蜗牛vrx,hdzero vrx也算积累了一点经验和个人感受,DJI G2试戴过别人的。我对眼镜的要求一般是,小巧紧凑,佩戴舒适,光学通透,大视场。由于不近视,所以调焦无所谓。另外早期的肥鲨戴着就很难受,直到HDO2那个面罩才比较贴合我的脸型。眼镜是不能省的,它直接影响基本的体验。对于模拟来说,我推荐HDO2+Rapidfire组合,Rapidfire能解决画面闪断的问题。

模拟相对高清图传,它首先是隔行扫描,动态分辨率在你高速飞行的时候并没有静态时那么清晰。模拟摄像头一般也容易受干扰,它的颜色会随干扰产生奇怪的变化,全屏或是物体边缘,而任何一种高清都不会有这种感觉。但这不意味着它就要被淘汰。我个人在用600线的CCD摄像头,foxeer的老箭头12mm孔1.8镜头,清晰度很一般,但是习惯了,而且它能减少一些奇怪的颜色变化。另外我试过新出的eh1 CMOS,感觉也属于强烈推荐评级,预算多可以选择最新的弹弓(平头哥2也可以的,只是个人不做第一选择)。一旦选定,就不要再换飞其它型号,这对入门比较重要。模拟画面虽差,但它比高清更稳定。图传连接简易,重量轻,装机方便。延迟表现极佳,永不卡顿,这对高速接近飞行转弯非常重要。

上高清图传也可以,它们的发射端通常就贵很多。最近试了蜗牛阿凡达和HDZERO图传,后者就不说了,的确是模拟般的延迟感受,毫不妥协。蜗牛高清也比我之前用过的dji v2延迟变化方面改进了很多,当然是两种风格,有些人对延迟变化不敏感或者能适应,v2的延迟大概在25-35之间变化。我用的蜗牛VRX,延迟大概在40毫秒,搭配我500刷新率的elrs我能轻易地感觉到延迟的存在,但在我试用的这段时间我感觉不到它的变化,延迟是很稳定的,低速飞行很舒服,我也决定以后用这套系统和dji们一起飞。如果钱不是问题,可以来一套大疆O3和G2,这个眼镜几乎是完美的,延迟处理也改进了很多。天空端录制的视频能满足多数人的需要。

新入的HDZERO眼镜还是没有到,否则可以分享更多。对于搭配hdzero和蜗牛阿凡达的外挂接收机来说,hdo2是最不合适的,只有裁切的16:9。skyzone 04x的hdmi更稳定,也能工作在4:3模式,视场好很多,用来搭配HDZERO外挂接收还可以。蜗牛阿凡达最好用支持100fps的眼镜,所以目前只有HDZERO 眼镜能支持。

遥控器我在用睿斯凯x9 lite s,除去非霍尔版外最便宜的控。外形相对小一些,自认更适合亚洲人手型,握感还算舒服。那个原厂摇杆头也习惯了,以前一直用的x9dp。对比更便宜的其它厂牌,摇杆精度好很多。Opentx系统+新access主板用400k搭配elrs开500hz很稳定。老accst就只能用onebit或硬件mod。睿斯凯新出的那些非开源遥控器目前不推荐,它们和elrs搭配有一些问题。

供参考。

网友:
话不多说上设备
遥控器 RadioMaster开源遥控器BOXER航模ELRS版
飞机  Mobula7 75mm 1S室内Whoop穿越机 400mw图传 ELRS接收 RS0802电机
屏幕  喜欢小的用小飞手4,大的兼顾高清用 鹰眼锐视旗舰升级小飞手队长10.2寸FPV显示屏HDMI穿越机fpv显示器
眼镜  模拟的眼镜和头戴太多了,模拟、高清全兼顾的推存HDZERO可以使用HDZERO、模拟、蜗牛高清三套图传系统外加可以接HDMI视频源,用于眼镜的模拟要用双接收,最好的是Rapidfire,其次是FOXEER野火WILDFIRE接收机,你可以酌情选购
小机家里家外都能飞,1S用电便宜还安全,续航最长10分钟,你飞时就会发现它的好,可以当做模拟器去用,初期不要上大机,熟练之后你再依据自情况看玩什么样的飞机。
想实现的不要犹豫,有条件马上就去实现吧。

楼主(2023-02-15):
老模友已经入坑,控买了tx16s  四合一加高频头,机买了个套机,基础配置,充电器,两块电池。只有眼镜还没有买,

楼主:
哈哈,周六东西收到,小试了一下,一开始接收机无法联接,搞了半天没搞好,客服说等第二天加技术联系一下,也就不管了,然后去电池充电,发现商家发错电池,等电池充满又去试了一下,结果发现可以联接了,不知道是因为我对频对好了,还是因为电池电压低的原因。
因为要换电池,所以我就小试了一下,八个字,上窜下跳,左冲右撞,等换好电池再好好研究一下,然后补充点炸机图片视频让大家乐和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