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平板可以玩凤凰模拟器吗?

楼主(2023-01-15):
退魔前都是wds电脑上玩凤凰等,以直升机为主。突然想玩玩模拟器了打算用外接光驱读出游戏直接平板上玩,不知道能行吗?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平板好像不行了,就会为玩模拟器,我的老台式机还留着那

楼主:
麻烦大家给点指点,到底安卓平板能否运行凤凰5/6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大家给点指点,到底安卓平板能否运行凤凰5/6等。

不行,必须win系统

网友:
你去B站找平板或者手机刷windos的教程,就能用了,但是如果你平板硬件配置不高,那也白费
absoulte rc,安卓模拟器中比较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