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jumper t pro上的6个按键,能不能同时用?

楼主(2023-01-15):
RT,jumper t pro 上面有一排6个按键,能不能同时激活?我看兔蛋的测试,就算用了逻辑开关,按下另一个开关后,之前的通道就会跳回去,没法保持住,那这6个按钮就鸡肋了啊。。。。

网友A:
可以,只要把这六个开关分别设置成不同的组。每一个组允许一个开关激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把这六个开关分别设置成不同的组。每一个组允许一个开关激活。

感谢回答,可以同时激活6个吗?我看视频一切就跳了,感觉很奇怪。如果能全激活,6个led能全亮起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可以同时激活6个吗?我看视频一切就跳了,感觉很奇怪。如果能全激活,6个led能全亮起来吗?

设置六个组

楼主:
懂了,国外也看到了,在fuction switch 里面,调开或者关掉就行啦,感谢回答、另外问一下,现在tpro摇杆还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