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jumper t-pro 上面六个按钮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2023-01-15):
RT,求助一下,jumper t pro 上面有一排6个按键,能不能同时激活?我看兔蛋的测试,就算用了逻辑开关,按下另一个开关后,之前的通道就会跳回去,没法保持住,那这6个按钮就鸡肋了啊。。。。有四合一和elrs的需要,可有啥便宜的控能买了?tx12没有四合一现在,tx16价格起飞,jumper的t系列板控全部下架,没得选了。,。。。。

网友A:
因为这个一排按键用的是一个通道啊,形象的比喻算是一个6段开关。想多通道还是用全尺寸的控吧,看看其他家的控吧!开源控又不止jumper 一家,想用啥买啥,控可以买个稍微贵点的,又不会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这个一排按键用的是一个通道啊,形象的比喻算是一个6段开关。想多通道还是用全尺寸的控吧,看看其他家 ...

国外查倒可以同时用了。感谢回答。
不是说不买好的,我玩的不是很平凡,停停玩玩,几年后又都过时了,不需要买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