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小的四冲程汽油发动机是多少CC啊?

楼主(2023-01-16):
能配多大翼展的飞机啊?

网友:
应该是26级的,配25级一米二飞机

网友:
闲鱼上看到的

网友A(2023-02-17):
我见过最小的是10级四冲程发动机,也就是1.6cc左右。日本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见过最小的是10级四冲程发动机,也就是1.6cc左右。日本制的。

哦,甲醇的吧

网友B(2023-05-09):
大约6年前,本人制作完成了一台FS30三叶改的四冲程汽油机,已装配到小金星25的飞机上,仅仅只差上天飞行实测,地面测试自我评估效果非常满意,靓点:
*5cc,活塞带气环,油环
*带润滑油可流动的封闭润滑系统,轴颈处加低阻力油封,无滑油溢出。
*带发电机,可以自供电;
*超微型抗EMI点火器,全电器共电源
*连杆大头端为滚针轴承;
*纯汽油,无需配润滑油;
*标准的汽油机结构,无磨损寿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约6年前,本人制作完成了一台FS30三叶改的四冲程汽油机,已装配到小金星25的飞机上,仅仅只差上天飞行实 ...

牛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