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眼金睛下的K110S

楼主(2023-01-16):
刚充完电的遥控器

三分钟悬停下来

网友A:
红外和可见光有点错位

网友B:
直升机为什么是机鼻处最热?难道不应该是电机处最热吗?

网友C:
电调发热这么大?

网友D:
用的什么接收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的什么接收机

这机只能原厂或者s-fhss

网友E:
这热成像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热成像什么型号的啊

海康卫视K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外和可见光有点错位

是的,偷懒没有装上微距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升机为什么是机鼻处最热?难道不应该是电机处最热吗?

电机确实是最热的,这个角度被遮挡了。鸡头罩这里聚集了几户所有热量,从侧面看就是温度比较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发热这么大?

电调还好,最热的是电机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还好,最热的是电机线圈

哦哦,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