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X8120打小孔快速工具

楼主(2023-01-17):
做模型常用打6MM以内的孔,用钻床打,位置准确度不太好,用X8120打,立铣没有快速伸缩功能,摇起来慢而费劲。直到看了一张图片,想到了改制快速打孔工具的一个办法。

这是老德克铣床的一个附件

这是老德克铣床的一个附件

网友:
花键轴吗?

楼主:
不是花键,用了一根10MM粗的B10的成品钻杆改的,是做了个四方,不如花键的好用,下面发图

楼主:
轴及相关零件图片

网友:
工具爱好者过来学习

网友:
其实不管钻多大孔,加工时都是钻床最佳选择,钻小孔用小台钻,钻大孔用摇臂钻,不管什么钻床,钻孔时都得划线找正,划线就有10丝偏差,如果不能满足精度要求,就得用数控。钻孔时都得用比所钻孔直径小一些试钻找正,当目测与划线圆同心时换所需钻头加工。4mm孔我经常钻,都是这个程序,一般找正钻时我经常用手电钻,找偏快。楼主没有别的意思,只是心得之谈!

网友:
铣床打眼精度比钻床高,就是不方便,还是钻铣床好用

网友A:
楼主的铣床挺新!

网友B:
高招,楼主手工也精致,点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招,楼主手工也精致,点赞!

谢谢!实测这个精度还可以,夹一个4MM的圆棒,打表,在伸缩的全程各处跳动3丝以内,配合工作台特别适合打成组孔系的定位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铣床挺新!

没怎么用,我这个问题是使用弹簧夹头配合的那个莫四套精度不太好,都有几丝的偏差。

网友(2023-09-03):
楼主的8120成色真好

网友:
这是怎么打孔的,是用手按压那个弹簧的手柄端吗?铣床的筒夹只用来限位,不锁紧?不锁紧也没法钻孔,想不明白原理

网友C:
想不明白原理,又要旋转又要可以进给,除非那个筒夹里面夹了个可进给的花键。

网友:
什么型号的分度头?安装在左边。

网友:
看结构,孔深不会太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不明白原理,又要旋转又要可以进给,除非那个筒夹里面夹了个可进给的花键。

的确如你所想,筒夹里面的确有个类似花键的装置。打孔深度基本等于3MM普通钻头长度。

楼主:
有关图片原来发过了,新版的网站屏蔽掉了,现在补发一下。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网友C:
这个办法真不错,自己DIY的铣床往往没齿条进给,每次摇Z轴很不方便,用你这个办法就能解决一部分打孔问题。

网友D(2024-01-15):
学习了,结构和谢兰的很像

网友E:
各干各的活,兼容的没有专业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