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et16换futaba16iz怎么样?

楼主(2023-01-17):
入魔1年了,主飞固定翼,塞斯纳、初教六泡沫机可以轻松起降航线,下一步想进阶轻木3d桨机。目前用的天地飞et16s,功能够用,感觉也挺不错的,从没有失控过。看见大佬都用futaba,又新出的16iz,比较薄比较轻便,感觉挺不错,就是futaba的接收机太贵了,1个800多都赶上国产控了,配5个接收机又是一笔钱,有必要et16升级iz16吗?

·····································

还是忍不住入手16iz了,7108接收机,用了半个月,确实还不错,比天地飞16s好一些,操控舵面反应好像快一些,实际做工比较精细,比图片上看起来好。遥控距离差不多,拉距最大范围和天地飞209s都在1.3公里左右。遥杆手感我感觉差不多,体积小一些薄一些,拿着比较舒服。

最大的区别还是里面的设置系统,futaba的更复杂,功能更多,设置更丰富,设置逻辑分类比较合理,显示屏幕更清晰更大。但天地飞也有优点,语音提示和遥测提示都是中文语音的简单明白。以后一个主力飞一个备份吧

网友A:
16iz比较便宜,你能不能接受5个接收机每个700元呢。如果接受不了,还是不要换。
ps:用futaba就不要用兼容接收机。不过ET16也能支撑你飞到很后面。可以遇到瓶颈再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iz比较便宜,你能不能接受5个接收机每个700元呢。如果接受不了,还是不要换。
ps:用futaba就不要用兼容 ...

谢谢,futaba接受机7108系列是最最合适的吗,之前的6系和3系接收机比较便宜点,这个还能用吗?是不是过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futaba接受机7108系列是最最合适的吗,之前的6系和3系接收机比较便宜点,这个还能用吗?是不是过时 ...

6系已经停产了,3还行,如果你用3,就不用买16iz了。

网友B:
futaba最性价比的是14sg 配2008接收机。。其实用副厂FrSky 睿思凯  FASST 7通接收机 TFR6  也很好用。没听谁说失控。

网友:
目前来讲,功能上完全没必要。除非为了所谓的社交平等需求

网友:
楼上正解!现在国产控性价比高,质量也不错,Futaba也有失控的时候

网友:
用睿思凯副厂接收机能稍微便宜点,日冠之流不稳定,用着没问题就不用换,futaba也没这么神,抗干扰也一般

网友:
最傷錢與時間精神的就是系統換來換去 , 一個牌子用順手後就把精神放在飛行技術上才是正道 ,
只有半吊子三心二意又沒自信的人才會不務正業

网友:
赞同九楼说法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回复,那暂时就不换了,这些钱买几架进阶的飞机,再好好练习一下技术,过2年如还有热情就上更好的控。

网友:
固定翼PL18

网友C:
16IZ fasstest 发射功率降到 15mW, 飞远了容易失控。实在想买futaba 推荐你上老的16SZ,14SG,18MZwc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IZ fasstest 发射功率降到 15mW, 飞远了容易失控。实在想买futaba 推荐你上老的16SZ,14SG,18MZwc

18sz怎样?不知道和18mz有何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IZ fasstest 发射功率降到 15mW, 飞远了容易失控。实在想买futaba 推荐你上老的16SZ,14SG,18MZwc

有何依据。降到15mw

网友:
真心规劝不要太迷信F控,使用16SZ丢机一架,失控一架,原因不详,但是该控有资深玩家测试发射功率低是公认的(但是设置的确方便),使用天地飞09S从未出现失控现象,去年又买了一个天地飞16S感觉不错。

网友:
楼上都是些大神的回答,我是菜鸟,很多不敢苟同,说说个人的愚见仅供楼主参考。
1.首先16iz也不新了,上市马上2年了,我是国内第一批买家;
2.原厂7108接收机确实很贵,二手都要四五百块,但是说实话什么7系接收、2系、6系啥的,都是垃圾,不如100多的黑羊;
3.功能方面完全够用,当然我相信大几百块的遥控功能一样够用,功能再强在opentx面前都是弟弟;
4.至于要不要买,还是看个人钱包。对于我来说可以买,毕竟单控3000也不贵,也拿的出手,加上黑羊也就3500左右;
5.最后,futaba16iz吸引我的不是信号稳定(我外挂黑羊)、不是功能全(我有opentx),就是颜值… 再加上一点点握感舒服(因人而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futaba最性价比的是14sg 配2008接收机。。其实用副厂FrSky 睿思凯  FASST 7通接收机 TFR6  也很好用。没听 ...

你没听说过? 我用tfr6失控好几次了,气的我骂娘

网友D:
2012年就玩儿futaba  8fj,现在准备重新入坑,看好天地飞16s,一直没见有人失控

楼主(2023-02-28):
引用 网友D:
2012年就玩儿futaba  8fj,现在准备重新入坑,看好天地飞16s,一直没见有人失控

天地飞16s用了1年多,确实从没有失控过,1km左右内信号很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地飞16s用了1年多,确实从没有失控过,1km左右内信号很稳定

天地飞稳的一批,就是外形也该变一下了

网友:
我还不能发帖,借楼主的帖子问一下各位大佬世派怎么样,想换ix14,在之后就不折腾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