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23-01-18):
请教楼主:电机和传动抽联结的那个配件怎么称呼,我在网上怎么找不到呢?

网友:
轴连接器或万向节

网友:
搜“船 联轴器”

网友:
叫联轴器,注意直径

楼主:
在*宝上搜过“轴联器”,“联轴器”,能想到的名字都搜了,就没找到这配件。在“*多多”上也没找到,很无奈!

楼主:
上面介绍的这联轴器和我发的图片不是一样的呀

网友:
你说的这个零件可以不装的

楼主:
我知道可以不装这个配件,我是需要了解这个配件的名称,在哪里能买到!谢谢
这里这么多玩船模的朋友,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A:
对的我也在烟味家买了个。但是你要想靠这个来保证同心度是不太可能的,这玩意儿更多的还是起个保护作用。

网友B(2023-02-28):
引用 网友A:
对的我也在烟味家买了个。但是你要想靠这个来保证同心度是不太可能的,这玩意儿更多的还是起个保护作用。

请教一下这位大佬,那怎么保证同心度呢,我是2.3mm电机连接3mm轴,无论怎么调整两颗螺丝都会有一点偏心,螺旋桨转起来不是绝对顺滑。我没有固定轴套铜管,只是把电机装好,然后把轴悬空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这位大佬,那怎么保证同心度呢,我是2.3mm电机连接3mm轴,无论怎么调整两颗螺丝都会有一点偏心, ...

首先这里我只针对硬轴给你说下我船轴的安装过程吧。我是先把电机固定,再把轴系全部连好。此时再把轴粘死。最后等胶水干了再来慢慢调联轴器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效果。联轴器都是双侧有机米螺丝的,我就是双侧都给他扭紧,不要只扭紧单侧的。这样调联轴器还是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同心度。另外最好额外买几个轴承根据你轴的长度平均间隔5-8cm就塞一个轴承进去,轴芯上套王管可以保证轴承不乱跑。这样整个轴系震动就很小了。这其中最有效的是在轴中间加轴承,要知道联轴器那里一丝一毫的偏差在3-5万转的情况下后面的轴都可以甩得爹妈都不认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里我只针对硬轴给你说下我船轴的安装过程吧。我是先把电机固定,再把轴系全部连好。此时再把轴粘死 ...

受教了受教了,轴在轴套里面加装法兰,是不是套一个法兰再套一段王管,用网管保持法兰的间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受教了受教了,轴在轴套里面加装法兰,是不是套一个法兰再套一段王管,用网管保持法兰的间距

额,那个不叫法兰,叫轴承。意思就是你这个意思。
因为我自己就这样弄的,轴承在套轴里面内外侧都很松肯定会在里面乱跑,我才想的在轴上套王管来固定轴承在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