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天rs4质量问题

楼主(2023-01-19):
首先goosky的飞机s2和rs4我都买了,售后服务肯定是没得说,但是这个螺丝从哪家供的货强烈建议换一换吧,s2的螺丝拧断过,玩过不少飞机也装过nimbus和妙550自认为不是手法问题,自费换的芳生,本以为rs4质量会好一点,结果如图,现在半个断螺丝卡在里面出不来,还有螺距连杆质量的问题。赶上过年配件也发不过来,纵然售后很好,还是要说这是装的很恶心的一台飞机。

网友A:
球头扣扭进长度过量,后果不是爆就是打滑。如果不是扭入长度超标。那就是球头扣塑料材质不好。或者螺纹直径过大。。有个小窍门在螺纹上涂硅脂扭球头扣超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扭进长度过量,后果不是爆就是打滑。如果不是扭入长度超标。那就是球头扣塑料材质不好。或者螺纹直径 ...

谢谢 下次涂点硅脂试一下 这个扭入长度肯定没有过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下次涂点硅脂试一下 这个扭入长度肯定没有过长

都快到根了还不长?好多螺丝不能用劲扭的,尤其有螺丝胶,力量有点就行了!
年轻时候不知道,横轴螺丝,球头,啥的都扭断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球头扣扭进长度过量,后果不是爆就是打滑。如果不是扭入长度超标。那就是球头扣塑料材质不好。或者螺纹直径 ...

可以用同等直径的内六角螺丝预拧紧一下,不用涂油

网友C:
我的RS4配的螺丝都是芳生的镀镍螺丝,我装没什么问题,做工精度很好,个人认为可以媲美J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快到根了还不长?好多螺丝不能用劲扭的,尤其有螺丝胶,力量有点就行了!
年轻时候不知道,横轴螺丝, ...

按说明书的长度两边都差不多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RS4配的螺丝都是芳生的镀镍螺丝,我装没什么问题,做工精度很好,个人认为可以媲美JR

原装就是芳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原装就是芳生?

是不是芳生你看螺丝杯头有没有字母就清楚了

网友D:
连杆拧到头了爆了怎么可能长度没过长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芳生你看螺丝杯头有没有字母就清楚了

只有一部分螺丝有标,至于其他是不是就无从考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芳生你看螺丝杯头有没有字母就清楚了

芳生的小螺丝不是都有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连杆拧到头了爆了怎么可能长度没过长

你管这叫拧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