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ZERO眼镜简易开箱

楼主(2023-01-20):
求了个眼镜,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总算到了。不会编辑视频,也没高清设备,就来个超简陋的开箱贴得了

作为HDZERO的第一款眼镜产品,它的设计和做工都让人满意,光学模组看起来也很透亮。有一点是预料之外的,就是它比肥鲨HDO2大一圈,肥鲨在它面前显得乖巧可爱,不过作为集成了高清接收机的眼镜也很说得过去。随机的头带非常宽,比skyzone和Ethix头带还要再宽一点,只可惜对于大头来说短了一点点,换上给之前的DJI V2用的ETHIX眼镜带刚刚好。

接上RF接收机,4:3视场大小和预料的一样,比肥鲨HDO2小一圈,谁让它是侧重竞速的呢,据说竞速佬都喜欢小视场。遥控视频小车开了几分钟,没有发现格外的改善,改天用我的5寸再试这个“最佳模拟”的去隔行扫描的效果吧。但能感觉出它的像素似乎比肥鲨要细腻一点儿。

打印了两个蜗牛高清接收机支架,装上接收机,帧率切换到高,发现延迟果然降低了10ms。 真想马上去试飞。其实我用蜗牛只是为了能和大疆们一起飞,我自己的话还是玩模拟。
又试了下自家的图传发射,发现OSD字体都变了,原来MSP DISPLAY的字体在眼镜里也可以修改。接下来就是攒钱买90帧镜头了,要400多块

网友:
FPV利器越来越多,有没有对比评测?

网友A:
不错,继续关注使用体验,我的蜗牛高清套装也已经到了,接到一代肥鲨HD上可以用,但图像比例不是正常的4:3,看来只有换眼镜才理想,朋友也预定此眼镜了,就等到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继续关注使用体验,我的蜗牛高清套装也已经到了,接到一代肥鲨HD上可以用,但图像比例不是正常的4 ...

蜗牛接收机最佳拍档。尽快试飞。

楼主:
引用 楼主:
蜗牛接收机最佳拍档。尽快试飞。

下午用HDZERO+蜗牛接收试飞了一下,25码率没有问题很顺滑,50码率高速飞能感觉到时常有轻微的卡顿。这是最新的支持100fps的固件,希望尽快完善~

飞模拟画面稳了很多,能看到更多的细节。就是视场小我还没有适应。玩fpv装备的磨合太重要了。如果休闲飞问题不大。

楼主:
传B站几个视频供参考,http://b23.tv/hsqTJ2M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用HDZERO+蜗牛接收试飞了一下,25码率没有问题很顺滑,50码率高速飞能感觉到时常有轻微的卡顿。这是 ...

你原来飞模拟的眼镜是哪个,HDZERO是16:9 46度,而模拟是4:3,图像为OLED屏中部的一部分,所以要比肥鲨等45度往上的眼镜满屏看着要小呗,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飞模拟的眼镜是哪个,HDZERO是16:9 46度,而模拟是4:3,图像为OLED屏中部的一部分,所以要 ...

对,完全正确。我模拟用HDO2
我希望HDZERO是原生4:3面板。16:9的两侧还是有点看不到,浪费了。只有大疆眼镜的满屏16:9还可以。它们这种镜桶,4:3 46度视场刚好能看清四周。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完全正确。我模拟用HDO2
我希望HDZERO是原生4:3面板。16:9的两侧还是有点看不到,浪费了。只有大 ...

哦,明白了,我也特别关注FOV的大小,按我的经验无论是显示器还是眼镜屏幕还是大点儿好,因为我的眼神不太好,小视场的话看不清OSD这些信息,这HDZERO的其它方面要什么有什么,甚至觉得可能接上电脑利用头追能玩一下简单的VR游戏了,屏幕大小却有点保守了,要是与DJI的一样大就完美了,而DJI的的图象肯定是最好的,但限制也是最多的,自家的产品都不全兼容,不喜欢被束缚的感觉,所以我个人还是选择开源和蜗牛高清方案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完全正确。我模拟用HDO2
我希望HDZERO是原生4:3面板。16:9的两侧还是有点看不到,浪费了。只有大 ...

今天对比了一下 肥鲨HDO2+HDZERO VRX   和HDZERO眼镜的视场大小。全部使用最新测试版固件。HDO2的HDMI只能工作在16:9模式,又由于HDO2的面板是4:3,所以HDMI裁掉了屏幕上下的部分。这比skyzone 04X搭配VRX的画面就显得小了一圈,04X支持4:3模式的HDMI。
我给飞机上电,图传发射是Whoop板+Runcam Nano一代(16:9),在HDO2和HDZERO眼镜之间来回切换了几次,没有发现哪个眼镜的视场明显大和小,也就是说它们俩的视场基本是一样的(当然理论上HDZERO的16:9会略大,但我觉察不出来)。画面的素质HDO2也并没有输。只是VRX不能支持90帧摄像头。

供参考。

网友(2023-04-03):
我在马云家没找到这款眼镜,只有接收模块

网友A:
朋友的HDZERO眼镜总算到了,等了两个多月,自制了一段转接线使用原来朋友的小飞手AV输入正常,蜗牛高清HDMI输入竟然不认正查找原因,看你的截图好象是没有用蜗牛地面端原配USB线而是用的HDZERO的USB短线吗,看说明得需要HDMI1.4B规范的线材,但我从树莓派转出信号却能正常显示,挺奇怪的,固件为9.0.1,HT头追功能正常,HDMI输入接树莓看视频OK但耳机无声音输出大大降低了这项体验,你那也是这种情况吗?WIFI串流至手机还没试,看说明应该得另加V2版WIFI扩展模块才能实现,看包装盒产地为中国,为什么几乎没店家在销售,另外也想求个蜗牛地面端眼镜支架打印文件,不知可否分享一下,谢谢了。
几经实验,非线材原因,先开镜后开视频源即可,眼镜HDMI in功能图像正常,可连接电脑等视频源当显示器用,再动动脑把头追信号引入可能还能玩些VR游戏吧,但是很遗憾的是无伴音,不知是硬件设计还是软件原因,实在想听可以用蓝牙耳机来补足,总而言之此眼镜屏幕清晰明亮且感觉好象比其它46度眼镜FOV稍大点儿,大致有47 48度,接口齐全功能多,AV IN,HDMI OUT,WIFI及双接收接口及头追和ESP32的ELRS背包功能等都具备,可以玩模拟、数字和它自已的HDZERO高清三套图传系统,更可连接其它视频源做为显示输出等,确实为一款非常不错的全功能FPV眼镜,缺点是价格小贵,如降到市面眼镜平均价就很具有性价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朋友的HDZERO眼镜总算到了,等了两个多月,自制了一段转接线使用原来朋友的小飞手AV输入正常,蜗牛 ...

最近没上论坛。价格选花飞套餐我感觉也还好。的确是功能最多的一款眼镜~配合elrs可以实现无线头追功能,elrs还没整合需要自己编译特殊的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