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这两个汽油机怎么样啊?

楼主(2023-01-22):
先买个佶宏的6cc的汽油机,可以装在1.2米翼展的像真泡沫机上,先玩起来,以后再买一个saito的20cc左右的四冲程汽油机,装在1.6-1.7米翼展的飞机,这两个发动机怎么样,请大神们多提意见!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主页,你大概没接触过发动机,那么我的建议是两个都别买。SH的发动机淘宝上能买到但是没有配件卖,坏了是大麻烦,而且那个6cc的汽油机新手是驾驭不了的,调试非常麻烦,出力不如同排量甲醇机,火头昂贵而且很容易坏,价格还不便宜……买了这个机器你可能会直接被劝退油机。如果很想搞1.2m的泡沫油机我建议你买os ax 35,淘宝上不到1000,好用好调。但是我个人是不建议你泡沫机改油的,因为油机有非常多的细节,如果你技术还处于频繁炸鸡的状态那应该先提升技术再考虑油机。第一架油机我建议买个40级的上单翼练习机搭配os 46 ax。至于saito 20cc,这个机器本身是好机器,但是saito的汽油发动机基本只能用原厂机油,原厂机油300多大洋800ml,综合下来一升油的成本要30块钱,比自配甲醇油成本高多了,所以你不如买个同排量的saito 125,不过对于1.6—1.7m的飞机,也就是60级,saito 82就够用了。最后温馨提醒一下,作为新手,两冲程的汽油发动机不要考虑30cc以下的

楼主:
啥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啥意思啊?

汽油发动机还是别用小排量,动力不足故障多。要用汽油发动机还是15c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一下你的主页,你大概没接触过发动机,那么我的建议是两个都别买。SH的发动机淘宝上能买到但是没有配件 ...

哦,谢谢大神详细指点啊,我以前是玩电机的,想玩玩油机,现在是不是没有成熟的小排量汽油机啊?本来想搞一个二冲程和一个四冲程用一种油,这样方便些,而且汽油便宜。你推荐saito125,但甲醇四冲程的油挺贵啊,有便宜的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发动机还是别用小排量,动力不足故障多。要用汽油发动机还是15cc以上

哦,本来以为TW佶宏有技术上突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油发动机还是别用小排量,动力不足故障多。要用汽油发动机还是15cc以上

佶宏开发这个发动机花十年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大神详细指点啊,我以前是玩电机的,想玩玩油机,现在是不是没有成熟的小排量汽油机啊?本来想搞 ...

由于汽油自身特性导致它的空燃比区间很狭窄,这就意味着小排量的汽油机受外界环境影响大,比如空气湿度和环境温度的轻微变化都会对机器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小排量的汽油发动机对化油器的精度要求非常高。所以在同级别下,小甲醇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和稳定性以及易用性都是超过小汽油机的。另外你产生了一个误区,两冲程和四冲程的汽油发动机用的润滑油是不同的,同一型号的润滑油2T和4T价格上都有区别。但是甲醇油不区别两冲和四冲。甲醇油可以自配,用模型专用润滑油和工业甲醇按照1:4的配比混合在一起。模型专用润滑油价格40/L,工业甲醇5/L,这样1L油的成本只有12.5元左右,不过这种油不含硝基JW,两冲程甲醇机使用没有问题,但是四冲程会怠速不稳,所以我会把自己配的素油和30%的威宝按照2:1的比例混合得到含10%硝基JW的油,这样既可以确保4冲程发动机怠速稳定,也可以提升两冲程发动机的功率。这种油的成本大概为25/L,确实比汽油贵一倍,但是就算你飞一下午也很难用到1L油,所以成本并不高,而且甲醇发动机比汽油发动机便宜得多,差价就够你玩很久了。如果想详细交流可以加我V:1737830984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汽油自身特性导致它的空燃比区间很狭窄,这就意味着小排量的汽油机受外界环境影响大,比如空气湿度和 ...

哦,谢谢指点啊,我加你v

网友C:
甲醇机  OS55油还是ys  便宜的油不稳定         汽油机35CC 起步

网友D:
三叶的甲醇发动机闲鱼上买菜价了,1.2米用这个不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叶的甲醇发动机闲鱼上买菜价了,1.2米用这个不香吗

三叶发动机稳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醇机  OS55油还是ys  便宜的油不稳定         汽油机35CC 起步

ys好贵啊

网友:
省钱就是费钱  经验出真理

网友E:
我就用的三叶36级甲醇发动机,动力杠杠的,嘉兴自配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用的三叶36级甲醇发动机,动力杠杠的,嘉兴自配的油

稳定吗?嘉兴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我去年500元买台26CC轻型二冲进口小汽油发动机,想做2米左右的机。一直没时间搞,要不要转给你试玩下,有意请发消息。二冲机马力大,重量轻,但耗油,噪声大了些。

网友G:
我玩油直的,前几个月捡了两台17年前的15库存全新机子,第一次玩油动的,大佬们都建议我不要玩,说发动机难调,自己经历了才知道,15级是最容易调的,手上有其他贵几倍的大发动机,那才是真正的难调,事在人为
【黑鹰500油动直升机改装满血复活倒飞-哔哩哔哩】 https://b23.tv/IO3suBT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去年500元买台26CC轻型二冲进口小汽油发动机,想做2米左右的机。一直没时间搞,要不要转给你试玩下,有意 ...

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玩油直的,前几个月捡了两台17年前的15库存全新机子,第一次玩油动的,大佬们都建议我不要玩,说发动机难 ...

大佬意见不对啊?

网友F:
1.6-1.7米的机必须20-26CC才够动力。1.2米机就不要做了,发动机太贵了,也难找,难维护。

楼主:
引用 网友F:
1.6-1.7米的机必须20-26CC才够动力。1.2米机就不要做了,发动机太贵了,也难找,难维护。

大的我搞四冲程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的我搞四冲程的

四冲机调试太复杂了,新手还是先玩二冲,再研究四冲。四冲只是省点油,尾气没那么臭,还是二冲体积小,重量轻,耐操,动力更强。

网友H:
OS46AXII 第一推荐其他的后面玩为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四冲机调试太复杂了,新手还是先玩二冲,再研究四冲。四冲只是省点油,尾气没那么臭,还是二冲体积小,重 ...

二冲程搞小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OS46AXII 第一推荐其他的后面玩为好 。

46的好像比较普遍

网友I:
汽油机不要买太小排量,DLE30CC这种才比较稳定。发动机一定不要买小众产品,要不然就是发动机玩你,不是你玩发动机。

汽油机买国产的,甲醇机买进口的,OS46, Satio82都是比较稳定的机器。甲醇机一定要买这些市场保有量大的,有问题找人问也方便,冷门机器有问题真是没人能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I:
汽油机不要买太小排量,DLE30CC这种才比较稳定。发动机一定不要买小众产品,要不然就是发动机玩你,不是你 ...

哦,谢谢指点,准备先买个os46,saito82用在1.8米的像真机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叶发动机稳定吗?

稳定不稳定看人用  不会用的白给不要,会用的当宝贝     我发动机一般只有 ys发动机和 三叶发动机      ys带增压       三叶便宜  性能跟os差不多  二冲甚至比OS还好    osFX系列  除外

网友:
可以先上个  魔鬼  改  甲醇 试试    25-36级的

网友(2023-02-27):
引用 楼主:
佶宏开发这个发动机花十年吧

看看啥火头?

网友:
我也是飞了很多年电动最近用七年以前买的一家epo塞斯纳162改的甲醇油动,一米一的翼展对场地要求小我这里没有场地都是在还没通车的马路上起降,飞机好飞好降,发动机是在闲鱼收的一台三叶28级发动机,发动机调好了现在冷机一下就燃空中状态也非常好重未熄过火。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 ... 807250ef29686003b95

网友J:
epo不会被甲醇腐蚀,排气管位置我打磨了后用环氧加纤维布刷了一层,油动震动大舵角连接用热缩管套住防止舵角掉了,改完后很好飞

网友G:
引用 网友J:
epo不会被甲醇腐蚀,排气管位置我打磨了后用环氧加纤维布刷了一层,油动震动大舵角连接用热缩管套住防止舵 ...

我现在手上一堆发动机,也想搞个油动固定翼玩玩,就是固定翼太占地方了,直升机最大级别的700我家里放五六台都没问题,固定翼一台都放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epo不会被甲醇腐蚀,排气管位置我打磨了后用环氧加纤维布刷了一层,油动震动大舵角连接用热缩管套住防止舵 ...

据说甲醇会溶解泡沫上油漆,你的塞斯纳有油漆吗?

网友J:
有自喷漆,没有腐蚀你怕腐蚀其它层环氧就行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我现在手上一堆发动机,也想搞个油动固定翼玩玩,就是固定翼太占地方了,直升机最大级别的700我家里放五 ...

我这个翼展1米1飞机小不是很占地方,对场地要求也小油机的魅力也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这个翼展1米1飞机小不是很占地方,对场地要求也小油机的魅力也有了。

是的,机翼可以分拆的话也不算大,等我把这批油动直升机搞顺了回头再搞油动固定翼,以前一直想玩,15年前都有人玩了,那时候只玩得起KT板飘飘机,现在油动算是很便宜了尤其是固定翼的,直升机的发动机相对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有自喷漆,没有腐蚀你怕腐蚀其它层环氧就行了

哦,机头是塑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