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35 6s的电机飞550桨电池会不会吃不消

楼主(2023-01-23):
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

网友:
我以为 实测电流  如不大于电机的允许最大值 即可使用。仅供参考。

网友:
开关手容易把电调干保护、电池死的快,其他没什么了。

网友:
我记得当年亚拓600用的4025电机,就是6s的。

网友A:
动力过剩啊,4035一般是700用的

网友:
550标配一般是4025,4035属于动力过剩

网友(2023-07-05):
原来飞越有6S的4035电机,我早就想收一个给KDS 600用,现在装的是12S的亚拓700MX电机,电池是个麻烦事,马上看看啥价格

网友B:
不会,桨不加大都一样的,不过550级别 电池本来就死的快

网友:
用6S,6000-7000MA的电池,电池放电一样,寿命也不会影响。

网友(2023-11-25):
引用 网友A:
动力过剩啊,4035一般是700用的

4025和4035都是550-600级别,4525和4530和5系列电机都是700,你玩过没有,还说700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桨不加大都一样的,不过550级别 电池本来就死的快

我550用的6s动力,刚装的还没飞,电池死得快什么意思

网友:
4035用在550上的话,电调选大一点就行,不过整机重量也上去了

网友:
看看你电池是不是富力的80c或者70c,电池可能比电机更快扛不住(为啥不考虑520和600呢?520用5200,580-600上12s 2600-3000)

网友:
550别太纠结,就是练习机。700了再纠结,12S动力无视一切。

网友:
温柔飞可以的,同时换小kv,我就用的900kv的4025来飞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