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轮的f1车架,一推油门猛一点就打滑,过度甩尾了,请问要如何调整?

楼主(2023-01-25):
6轮的f1车架,一推油门猛一点就打滑,过度甩尾了,请问要如何调整?

视频连接:https://m.youku.com/mid_video/id_XNTkzODQ1MjIyOA==.html?sharefrom=iphone&scene=long&playMode=pugv&sharekey=39437fb4158762d98dd03384025b87d04

网友:
f1的特性决定了他偏向于转向过度,解决他的方式就是加大后轮抓地力比如换胎
你这车有大年头了啊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扭矩过大导致起步打滑,换大kv电机,但是会丧失加速度,所以说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地面摩擦不够的情况下不要猛踩油门,慢推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扭矩过大导致起步打滑,换大kv电机,但是会丧失加速度,所以说最好的解决方式是在地面摩 ...

感谢你的回复,这车是20年前的卡通片主角的车,为了完小时梦而买的。买回后发现很容易打滑,过弯的速度几乎降到0才能顺利过弯。如果加一个陀螺仪会不会好一点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这车是20年前的卡通片主角的车,为了完小时梦而买的。买回后发现很容易打滑,过弯的速度几 ...

可能跟你开车的方式有关,在水泥地抓地力强的情况试一试,过弯少加油门滑行过去,毕竟是fr,甩尾的几率很大,如果还是不行,换轮胎,陀螺仪是在跑直线和漂移用的,跟稳定过弯没啥大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开车的方式有关,在水泥地抓地力强的情况试一试,过弯少加油门滑行过去,毕竟是fr,甩尾的几率很 ...

这车是RR,FR是前置后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开车的方式有关,在水泥地抓地力强的情况试一试,过弯少加油门滑行过去,毕竟是fr,甩尾的几率很 ...

我已经开得很慢了,过弯的时候油门1/5动力都不到,而且这个是有刷动力,动力很一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