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第一次玩涂装,SU-27+丙烯,参考八一飞行表演队

楼主(2023-01-25):
好几年没有玩航模,想培养下儿子的航空热情,最近又捡起来了,以前飞的最多的就是板机,这个网上看到这个EPO的SU27很便宜,正好又是三角翼混控,买来先练练手。第一次尝试涂装,提前学习些模友的帖子,效果自己挺满意。发上来给大家看看,高手勿喷!另外请教下大家,这个飞机是用4舵机传统方式控制好飞,还是副翼尾翼联动用三角翼混控模式好飞?

网友:
黑涂太多了,喷口涂黑就可以,其他不错啊

网友:
丙烯能粘得劳吗

网友:
培养儿子的航空热情×
自己想玩航模了√

网友:
太灵活,建议副翼粘死,尾翼混控

网友A:
这丙烯涂装的真漂亮!!!
我也用丙烯涂装,但是比较花,没有你的均匀。能否分享一下你涂装的经验?还有你用什么牌子的丙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丙烯涂装的真漂亮!!!
我也用丙烯涂装,但是比较花,没有你的均匀。能否分享一下你涂装的经验?还有你 ...

丙烯要刷匀要有手性,最好是一定美术基础。没玩过的建议自喷漆,省心省力省时间

网友A:
谢谢中将!
自喷漆喷epo不行老是掉片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中将!
自喷漆喷epo不行老是掉片片。

泡沫机身有含蜡的脱模剂,猎鹰王店有泡沫清洗剂卖,刷一二遍可防掉漆,以前论坛有人说洗涤剂也可以

网友:
三角翼混控足够用了,建议设置大小舵量,副翼躲机臂装长一点的,飞起来做动作会很舒服,只是容易摔断,动力建议4s起步,会很爽很快乐

网友:
好,不错的设计。

网友C:
这个飞机怎么样,我正在装机,打算尾翼和垂尾都是单独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丙烯涂装的真漂亮!!!
我也用丙烯涂装,但是比较花,没有你的均匀。能否分享一下你涂装的经验?还有你 ...

我是先用泡沫清洗剂洗了两遍,感觉丙烯可以正常附着了才开始涂色,目前感觉附着力还是偏低,猎鹰王那种清洗剂效果可能更好,另外有条件可以提前喷一遍补土。丙烯调的稀一些,近似于酸奶的稠度,尽量涂得均匀些,干后重复涂刷,三遍后就比较均匀了。第一次买丙烯,也没什么经验,买的一个叫明华的牌子,主要是感觉袋装用起来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飞机怎么样,我正在装机,打算尾翼和垂尾都是单独控制

这个飞机没必要开垂尾吧,我是打算直接尾翼混控了,简单省事,最多副翼和尾翼联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泡沫机身有含蜡的脱模剂,猎鹰王店有泡沫清洗剂卖,刷一二遍可防掉漆,以前论坛有人说洗涤剂也可以

我用的龟牌的那个大力橙泡沫清洗剂,下一架打算用猎鹰王那个清洗剂试试,感觉还是得喷补土,单纯的刷丙烯附着力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飞机没必要开垂尾吧,我是打算直接尾翼混控了,简单省事,最多副翼和尾翼联动。

垂尾都已经开好了,尾翼也是单独舵机控制。等装好了试试看吧。

网友D:
跨音速障碍的问题还存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跨音速障碍的问题还存在吗?

也就SU35有可能解决了,歼16都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