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500升降螺距问题

楼主(2023-01-25):
问题1,我安装了H1飞控后飞机好像没缓启动,一启动飞机就是高转速
问题2,我安装了H1飞控后启动飞机后打上下螺距没反应,就是在原地起不来
有知道的老手请教了

网友A:
1这玩意调油门不是只有一个百分之几十的条嘛,相当于只有一条平的油门门曲线
2你解锁了没

网友B:
哈哈。这里虽然是直升机专区 但你好像来错地方了

网友C:
照着调试视频来弄,H1飞快调试很简单呀

网友D:
老手不屑玩h1

网友E:
直机用飞控 不如玩大疆

网友F:
你应该去RCFANS问

网友G:
该直机板块水平太差,H1是什么表示都不知道
我只听说没见过更不用说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