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选哪个好?

楼主(2023-01-26):
过年的时候给自己买了个110S的小鸡鸡,想单选一个模拟器,大家给推荐一个,,谢谢

网友A:
免费的凤凰,付费的next,accurc,都可以。

练技术这几款软件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楼主:
手里有一个很早以前的XTR5合一软件,不知道伟力的X6控可不可以用

网友:
一直用g4,可能老点但是玩着顺手

楼主:
以前的这个软件还能用,只是做遥控器通道设置后油门总是反的,加减号也做了调整,怎么弄也弄不好,各位大侠请指导一二

楼主:
设置完后除油门是反的,其他都正常,可又调不回来,是不是需要把控上要做调整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完后除油门是反的,其他都正常,可又调不回来,是不是需要把控上要做调整呢

点后面的加减号改通道正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免费的凤凰,付费的next,accurc,都可以。

练技术这几款软件都可以,完全没问题。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凤凰飞直升机拨动六通道时总是没有反应,没法做出倒飞负螺距,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弄好了,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我想请教一下,凤凰飞直升机拨动六通道时总是没有反应,没法做出倒飞负螺距,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忘了,太久没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