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洋290vf改电子挂轮

楼主(2023-01-26):
车螺纹换齿太麻烦,每次还要搞一手油,决定给金洋290vf改电子挂轮。
1,安装主轴编码器
第一次是买的是光洋2000线编码器,全新的300元一只,这钱花的有点冤枉。。由于螺距和编码器分辩率是正比关系,想换3000线的,最后只找到了光洋2500线的,两只才花了110元,超值了,还是小黄鱼上有好东东。
想借用原轴上的齿轮,但这里空间太小,厚度刚刚能放入编码器。这样一来,新装传动齿外径必须要大于编码器外径才能套在编码器上用。只好采用1:1传动。买了尼龙齿,1.5模40齿,外径63,和原轴上的一个尺寸。剩下的就是相办法固定了。

2、安装电机
面板内的空间恰好能放下86电机,先是买了一套8nm的雷赛闭环,结果体积稍大了点。只好换成了东方asm89ac闭环套装。放在里机空间还有不少富余,但是asm89ac扭力有点小,1:1时高速下会堵转报警。先是买了sm3 主动24齿,从动72齿同齿轮,1:3传动,扭力完全够用。但杯具的是最后换算出 的每转走的距离是0.333333无限小数,系统仅仅支持两位小数。导致设定的距离和实际距离差的太远。只好把从动换成了60齿,1:2.5 的传动,走刀时每转0.4mm,车螺纹时每转0.6mm.幸好系统支持双杠模式。电机问题完美解决。

3、控制盒内置
玩了几天后发现控制盒放在外面很不方便,试了下面板下内部空间恰好能放下控制盒,决定把盒子移到内部去。买了1mm厚 的热转印铝板,结果过年期间找不到转印的门店。只好自己动手,先是雕刻机开孔,然后ps图案和按钮名称。打印的图案容易被磨掉,表层又加了0.6mm厚的亚克板,同样再开一遍孔。虽然照片上看不出什么变化,但肉眼看时还是漂亮了不少。电脑上还有精雕的开孔文件和ps图,有需要的可以说一下。
这个图是没加亚克力板的

这个是加了亚克力板的。

电机驱动部分无法装时机器内部了,只好外置了。

最后上个整机效果图。

网友A:
请问 用什么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用什么软件?

不需要软件的,挂 轮控制器自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需要软件的,挂 轮控制器自带的。

噢 谢谢

网友B:
用钢板固定编码器呀,我的已经改装好了!我用的是主轴弄个同步轮,皮带连接编码器的!我用的是1000线的编码器!70-35的轮比例!同步主轴转速能控制在3转左右!然后用2505主轴丝杆的1605中托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钢板固定编码器呀,我的已经改装好了!我用的是主轴弄个同步轮,皮带连接编码器的!我用 ...

看了一下你的贴子。没明白你是怎么用同步轮的传动编码器的。主轴另加了只同步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贴子。没明白你是怎么用同步轮的传动编码器的。主轴另加了只同步轮吗?

这里怎么上传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怎么上传图片的

点上面的图片,然后选中,上传,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里怎么上传图片的

我的主轴编码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编码器是这样的!

看到了,是把原来的齿轮换成了同步轮,是定做的同步轮吗/
走刀电机也装在面板里面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主轴编码器是这样的!

看到电机,你的是单杠机,直接改成数控了。我本来也想改数控,那样两个走刀箱就浪费了,没舍得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到电机,你的是单杠机,直接改成数控了。我本来也想改数控,那样两个走刀箱就浪费了,没舍得改。{:1_47 ...

我这是双杆机,嘿嘿。和你的机器一样的,就是少了钻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这是双杆机,嘿嘿。和你的机器一样的,就是少了钻铣。

走刀箱直接拆下了,有点可惜啊,这种车床就靠两个走刀箱值钱了

网友C:
这给D车床的直接省了套挂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走刀箱直接拆下了,有点可惜啊,这种车床就靠两个走刀箱值钱了

这走刀箱有什么作用呢,我都是手摇配合电子挂轮玩普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给D车床的直接省了套挂轮。

现在新出的车床也开始安装电子挂轮了,用齿轮来控制螺距的办法要慢慢淘汰了。

网友(2024-10-01):
论坛里老的玩家都不来了,当年那叫一个火爆!看图是月亮的电子挂轮,前两天看涨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