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给遥控器油门锁定设定一个报警器

楼主(2023-01-27):
本人打开遥控器后经常忘记把油门锁定加锁,导致有时候会误触到油门摇杆。所以想请教一下,如何给这个开关设置一个报警器,开关拨到油门锁定后遥控器会嘀嘀嘀的报警。这样每次听到这个声音就会知道遥控器油门锁定完毕了。遥控器是18sz。先拜谢各位了

网友A:
直接把那个开关反向一下,改成在默认位置就是上不就行了

网友B:
我只会设置在开机时监测是否锁定,没锁定滴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那个开关反向一下,改成在默认位置就是上不就行了

习惯了,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设置在开机时监测是否锁定,没锁定滴滴响

你是怎么弄得,我的是开机如果在锁定位置就会报警,要拨回原位才能开机。如果开机没在锁定位置就报警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
还是要研究研究原装的说明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怎么弄得,我的是开机如果在锁定位置就会报警,要拨回原位才能开机。如果开机没在锁定位置就报警也是 ...

如图所示

网友C:
熄火开关应该作为一个肌肉记忆的习惯了吧!不过我是双保险,hold是必用的不用说了,另外normal模式油门曲线全部归零,起飞normal开到IDEL1再开hold,直机开始旋转,别说这是多余,你要是提着飞机,拎着控被碰到过熄火开关,就知道双保险的重要性了,实际我还有设置一个CUT,这个打开用于在地面调尾感度值时用,这时hold开关必须打开,而且IDEL开关也会切换1,2,这时可以防止直机旋转。我是直接看手机app感度值调,控上数值根本不看,个人感觉这样更直观不用盲调而且数值统一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熄火开关应该作为一个肌肉记忆的习惯了吧!不过我是双保险,hold是必用的不用说了,另外normal模式油门曲线 ...

我是cut和hold一起的,双保险。这种东西就像开车下车必须要p挡加手刹一样,基本流程,不然还是别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