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宇3轴云台的问题

楼主(2023-01-28):
前些年自组了一个大四轴,配飞宇3轴云台,虽然防抖略差,但运转正常。近年来一直玩某疆,大四基本闲置,今年过年的时候取出来调试,功能基本正常,唯云台的俯仰功能缺失,基本上不能调高低角度,只能平视。本人多次尝试仍无法解决,特向各位大神请教解开此症状的捷径,十分感谢!

网友A:
模式切换开关设置了吗?看你的描述最有可能的是控制信号线接触不良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式切换开关设置了吗?看你的描述最有可能的是控制信号线接触不良导致

原来都设置好且使用正常。控制信号线的接触也调整过多次了,并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