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Spekturm Spitfire用 6通道 接收机AS3X系统 PKZU2164 1S锂电用,外接1S无刷电调

楼主(2023-01-29):
我把Spekturm Spitfire用 6通道 接收机AS3X系统 PKZU2164       1S锂电用的主接用在微型喷火固定翼上,外接了一个支持1S电的无刷电调,重新刷了BL的固定翼固件,为什么不能重新校准油门行程。
我的控是华科尔D7E,刷的5.0  D固件。用的是DSMX协议。
如图

电调刷好固定翼程序后的图示

有知道 的大佬吧?谢谢解答。

网友A:
接收机有没有打开无刷模式,油门左上角然后上电灯会闪的,我好久没弄了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有没有打开无刷模式,油门左上角然后上电灯会闪的,我好久没弄了不知道对不对

怎么打开这个地平线板子的无刷模式?详细点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打开这个地平线板子的无刷模式?详细点的,谢谢。

对频了断电,遥控器油门推到左上角,然后上电,主板灯会闪一下,就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频了断电,遥控器油门推到左上角,然后上电,主板灯会闪一下,就成功了

非常感谢。

网友:
试出来了?

楼主:
今天晚上回家试试。

网友B:
这1S接收机,是不支持输出无刷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1S接收机,是不支持输出无刷信号的

谁说不支持无刷信号?

楼主:
试出来了,按你的方法开启后,把BF刷成12.10的XP 7A  的Multicopter   重新校准 油门行程就正常了,可以玩1S的无刷地平线板子的小飞机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1S接收机,是不支持输出无刷信号的

我试过了支持。现在终于正常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出来了,按你的方法开启后,把BF刷成12.10的XP 7A  的Multicopter   重新校准 油门行程就正常了,可以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