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改恒龙3837有几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楼主(2023-01-29):
我刚买了一艘3837的船壳,想小改一下。
我打算就用原厂电机,然后打算买一个火凤凰480A一拖二的风冷电调,我就打算跑2s或者3s的电池,不追求速度,用这个电调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是这个尾舵要买哪些配件,长度多少。
还有就是双发的电机和电调之间怎么接线,电机要正反转还是统一方向。

网友A:
这船以我的看法就是玩休闲也觉得太大了,外出玩携带不方便,我的A-5快艇长65CM我都觉得大了些这船用2个380有刷马达,装到船里你就会觉得很重的
你用火凤凰一拖二电调不是不可以,但是如何解决混控问题,也就是可以怎么操作左右2个马达的快慢速度差?因为这样双马达的船转向是靠2个马达的转速差来实现的。你可以请教卖这电调的卖家怎么样接线或是怎样安装混控来实现。
原装船是接收机和电调是一体的,出线是2路各接一个电机,混控肯定是已经做在里面了
船浆原装的是内孔3MM的,外径36MM,你要自己装就要买外径不大于36MM的,是正反浆一套,也就是(从后面看)左边的是正浆,右边的是反浆,2个电机转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正反桨

网友:
请看火凤凰480A一拖二和这船原装电调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船以我的看法就是玩休闲也觉得太大了,外出玩携带不方便,我的A-5快艇长65CM我都觉得大了些这船用2个380 ...

谢谢解答,转向我是打算通过安装舵机和尾舵,电调就负责输出和停止还有倒退。

网友A:
若你想用自己的枪控或板控,又无法解决混控的问题,那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加装尾舵,这就需要在船里加装一个舵机,这船比较大,要是有位置,可以装995的大舵机,尾舵机用75MM的就可以了,当然了,你还需要买橡胶风琴防水罩,防止舵机和尾舵机之间的孔漏水。自己改装船不是很简单的,需要有点基本知识和耐心。看原装船的照片,后面的位置安装这个吸水舵是应该没问题的,原装的这个舵基本也就是一个装饰,唯一的作用就是可以修正一下基本的方向,也就是2个电机不可能完完全全一样的转速,没这个舵,遥控器回中后是会跑偏的。你自己改还有个问题,原装转的传动轴套在船体外有固定轴的配件,这个还是需要配上的(就是船尾船动轴上那2个灰色的支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你想用自己的枪控或板控,又无法解决混控的问题,那唯一能解决的办法就是自己加装尾舵,这就需要在船里加 ...

那我加个吸水舵改完还是会跑偏吗?那是不是得买带陀螺仪的控。
我买的船壳有带两个电机和桨。
安装尾舵就船尾居中部位就可以对吧。
那到时候看看船舱内的结构再买舵机拉杆跟舵机坐。舵机座怎么固定,用AB胶?

网友:
1:玩船不需要有带陀螺的接收机,玩车是需要的,主要是比赛用。玩电直就更需要了
2:我不知道你用的什么控,不管是什么控,都需要下水前把舵调试到居中的位置,等船跑起来后再根据你自己的情况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3:怎样安装舵机,这就需要你自己发挥你的聪明才智了,我没这船,提供不了建议,但是我觉得这船里面空间这么大,应该不难解决的,只需要一块有机玻璃板,在合适的位置,也就是不妨碍传动轴和电池的安装的位置,用AB胶粘到船上做个平台再加以固定舵机就可以。装船的前面部分也是可以的,只是拉杆需要长些就是了。
4:要是你用吸水舵,建议你用火凤凰的水冷电调
要是我改这船,我就彻底改无刷的了,一个电机就足够了,你是休闲玩,既然买来的已经有电机了,我看就不需要太折腾了,按我说的试试吧,预祝你成功!

网友:
吸水舵安装位置以不影响浆为准,装中间和装右边(从后面看)都可以,关键是要装直,不要装偏了。因为用了吸水舵,电调也有水冷的,为何不利用上呢。这样就还需要买一段合适的硅胶管和出水口配件。

网友:
补充一点,前面我说可以用995舵机,但是这款舵机比较大也重一些,实际上你可以用17克金属齿舵机,用防水型的当然就更好了,这样体积小,在这么大的船舱里找个地方安装不是什么难事吧!(这么大的船不建议用9克的小舵机)

网友A:
我用的是6MM的,具体你用多大的要你自己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MM的,具体你用多大的要你自己定

谢谢这位兄弟的热心回复,你这么认真解答我的问题属实让我有点意外,哈哈哈。等我船壳到了我看看怎么搞,到时候再与你探讨一下。装水冷又要开孔我主要是慢慢开所以想简单点,不过到时候再看,以前有台小公主,玩的时候用一个折叠桌的收纳袋然后放电动车上带到湖边江边去玩,现在有车方便点,小公主那个软轴维护很麻烦,所以我才想搞个3837简单省心,平时也很少玩,就是偶尔心痒痒。

顺便祝大兄弟新年快乐。

网友A:
哈哈,我不谦虚了,你可能应该称我大叔才对,我今年已经73周岁了,2006年就开始玩航模,2008年左右来到这个坛子里玩的,那个时候这个坛子很热闹的,这些年就逐步的萎缩了。象你这样的提问帖,我要是不回答你,也许很久都不会有人再告诉你什么的(这是我估计的,也许不对)。我是从电直开始玩起的,后来就电固,恒龙大脚和18仔的电车,再加上船。不过这玩意毕竟是小众化的活动,因为玩这些需要有银票的支持,还需要有基本的一些知识和动手能力,还需要配备一些必要的工具。加之不少的厂家逐步的退出了市场,现在可选择的产品越来越少,有的配件都找不到了。这就更造成了玩航模的群体越来越小。还有就是这3年多的疫情也限制了玩家的出游,还有在天上飞的是需要场地的,就是能飞的地方ZF也是有不少的管理,很多地方是禁飞的。所以我的电直和电固好像有5年多都没飞过了,现在唯一的就是有时出去钓鱼还可以顺便玩玩船。电车也可以找个不需要很大的地方跑跑玩一下。
你这个3837船不管怎么折腾,跑的最快我估计也就时速20-30,想再快只能改成无刷电机的,我玩的第一条船也是这么大的双有刷马达,跑起来一点都不好玩,折腾了一段时间没了兴趣就给这里的一个小模友了。照片上的这款黄色的A-5是玻璃钢船体的,现在还在手上。

网友:
今天的回帖还需要审核?

网友A:
我现在保留了5条船,最大的长也就是65CM的这个A-5了,还有一个海豚(也是长65CM,玻璃钢船体)是软轴传动的。这两年又搞了一个飞轮的012(长46CM)和007(长36CM).这些船里我最满意的就是飞轮012,能跑出60+的时速。春节前的双12,我在P多多上利用优惠和平台上的减免再加用多多支付的优惠,200多元的一个喷射小船我花160多银子买回来了,不过还没下过水。这款也是有刷380电机,我还没动手改装无刷,等下水试跑后看情况再看改不改无刷。这个喷射推进的小船我看了一下,要是单买喷射装置也要50米左右了,还不配马达。我这个160多米的是全套的,到手就可以玩,还具备自动翻身功能,具有慢中快3挡速度选择,完全可以作为一个救援船使用。

网友A:
在此我还要请教一下小老弟,你说软轴传动的船玩起来很麻烦,因为我这个海豚软轴传动的我出去基本不带它,也就是基本没怎么玩过,不知软轴传动的基本情况,希望你能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现在发帖子怎么怎么难,不是要审核就是发不上去?难怪这个坛子越来越冷清了
请教一下楼主,你说软轴传功的玩起来很麻烦,能具体说说吗?我有个海豚快艇是软轴传动的,是一个土豪2009年左右送给我的,跑过一次,不到10秒烧掉我一个100A的好盈电调,后来出去玩我就不带这船出去了,所以不知道软轴船动的优点和缺点,希望你能告知一二,谢谢!

网友:
这就是小海豚,软轴传动的

网友:
仔细看完楼上2位的对话顺便试试发帖是否需要审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我不谦虚了,你可能应该称我大叔才对,我今年已经73周岁了,2006年就开始玩航模,2008年左右来到这个 ...

那惭愧了,确实应该叫大叔,不过真的佩服你,第一次遇见年纪这么大的模友,我以前也玩过车子后来因为工作原因加上这圈子小,慢慢的也就没玩了,现在在老家偶尔无聊就想找个有水的地方玩玩船,如果玩车的话很容易被笑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保留了5条船,最大的长也就是65CM的这个A-5了,还有一个海豚(也是长65CM,玻璃钢船体)是软轴传动的 ...

我目前也有一条FT011和FT009。
009是当救援船,011跑太快很容易没电,所以想搞个38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此我还要请教一下小老弟,你说软轴传动的船玩起来很麻烦,因为我这个海豚软轴传动的我出去基本不带它,也 ...

软轴要保养,不然里面没油了容易生锈,每次保养上油要拆出来,轴和铜管之间有一个塑料管,好像叫王管,时间久了也会磨损要换,软轴好像还比较容易进水,就是轴内的润滑油甩没了以后就会进水,软轴不能倒退,不然会爆。

网友:
FT011长度是65CM的,和我的这个A-5基本一样长,FT011有自翻功能,跑的比FT012还快,是不错的一条船。这船好像原装是用4S电吧?那是太费电了,不经济。
FT009就比较垃圾了,原装的马达用的是380有刷的。它的遥控器和011, 012的还不通用,船里面看似空间比较大,但是要想改装难度很大。春节前我140买过一条全套的,是卖家那里去年淹水,彩装盒子全废了,所以廉价处理,我买了回来做了一下整理,春节时候送给侄孙子当礼物了。
谢谢你告知软轴的优缺点。

网友(2023-03-06):
楼主改完了没?我买的是恒龙3827船壳,3837觉得有点太高。回来装上电调试跑了一下,最大问题是原装轴系噪音太大,还是改成弹簧软轴比较好。我用的是富斯二通道枪控,买的40A混控的电调,可以调是混控或者单控(区别就是混控是两个电机联动反应,转向是一个反转一个正转;单控是两个电机独立控制,转向只有外侧电机正转),我觉得混控模式好用。

网友:
竞速艇小白前来学习,感谢诸位大佬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