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有活塞环的和无环的哪个耐用

楼主(2023-01-29):
好像有环的高级,在不换环的情况下,那个用的时间长?单独换环也不好买。

网友A:
无环转速高,有环寿命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环转速高,有环寿命长。

你说有环寿命长,是用原装一只环,还是不断换环,因为环也不好买

网友:
玩过好多甲醇机了,接触的固定翼和车用的发动机基本是无环的,直机的发动机都带环,两者的发动机好像还真没玩坏过,可能出勤率不高。

网友B:
环基本买不到,存量极少,我两台泰世T10发动机瑟瑟发抖,还好全球鹰的15级是无环的,就是费火头,几箱油换一次火头,比油还费钱,原本以为OS的进口8号火头会耐用些,基本一样,还是买15元的就够了

网友C:
甲醇车用的目前没见过有环的,玩的多了气密性就慢慢变差了,为什么你们玩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甲醇车用的目前没见过有环的,玩的多了气密性就慢慢变差了,为什么你们玩不坏

甲醇车排量小,环不好加工制造,玩坏都是用的成品加硝基油,暴力工作,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甲醇车排量小,环不好加工制造,玩坏都是用的成品加硝基油,暴力工作,

不加消鸡真的很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加消鸡真的很肉啊

用自配素用,比麻油和甲醇1:8或1:IO,发动机动力便上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环基本买不到,存量极少,我两台泰世T10发动机瑟瑟发抖,还好全球鹰的15级是无环的,就是费火头,几箱油换 ...

大佬,泰世t10发动机出吗,想收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佬,泰世t10发动机出吗,想收一台

我两台NX4就两台T10发动机没有多余的发动机转卖,一台备用的ASP52H,等定速搞明白了我也要飞汽油看看

网友:
汽油机的味道应该好闻多了,甲醇机有点难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两台NX4就两台T10发动机没有多余的发动机转卖,一台备用的ASP52H,等定速搞明白了我也要飞汽油看看

好的,感谢你的回复

网友:
有环的对油品要求高,最好是成品合成油,基本直机用的多,固定翼基本都是无环机,感觉更耐操,其实都是各有各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