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mato的金属底盘质量怎样?

楼主(2023-01-30):
有没有哪些地方有虚位?
特别是诱导轮可以调节吗?

网友:
不要买 垃圾

网友A:
MATO 我有一个虎式的地盘。基本到处都是虚位,诱导轮不可调节。重量很重,底盘据说是铝合金。波箱感觉不稳固,手掰马达可以晃动。主动轮输出轴,和车体没有任何连接,如果有个轴承就好些了。

楼主:
有没有其他品牌质量可靠的金属底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O 我有一个虎式的地盘。基本到处都是虚位,诱导轮不可调节。重量很重,底盘据说是铝合金。波箱感觉不稳 ...

这种质量应该可以退货

网友:
诱导轮有调节器可以调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TO 我有一个虎式的地盘。基本到处都是虚位,诱导轮不可调节。重量很重,底盘据说是铝合金。波箱感觉不稳 ...

现在诱导轮可以通过调节器调节的
波箱马达松动的话,有可能是螺丝松了
现在底盘和曲臂交接处有安装轴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