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遥控和接收的一个普及性问题

楼主(2023-01-30):
好几年没玩航模了,手上有一个天9+ASSAN高频头和天地飞的高频头。最近测试设备把接收机烧了两个,想买接收机,淘宝一搜,发现我的控是个老古董了,不太好配接收机了。所以想换一个控。但是很多基础问题就搞不懂了。想请教一下:
1、有些所谓4in1的控,是不是市面上的接收机通通都可以对频?市面上的接收机按照协议分类都有哪些呢?不是PWM,SBUS。我是说CC2500、ELRS,这些有什么区别?能否详细说一下,或者给个说明链接,谢谢!
2、遥控器也是按照上面的协议分类的吗?开源遥控器有什么好处?都有哪些开源遥控?

网友A:
内置四合一高频头遥控器可以对频大部分接收机,但是遥控距也都是传统上1公里左右的常规接收机,CC2500也是包括在四合一里边了
再说ELRS是这两年新出来的比较流行开源协议的设备,优点就是刷新率高,遥控距离远,可以回传数据,飞穿越机和远航的用的比较多,各种新功能都非常全面,但是多数要搭配飞控使用,通信协议叫CRSF,也有输出传统PWM信号的ELRS五通道接收机,假如你有瑞思凯这种接收机可以买四合一高频头遥控比如TX16S这种,可以对拼你以前的接收机,如果飞穿越机或者远航,就在买个ELRS外置高频头插上也能用ELRS了,总之看你个人需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置四合一高频头遥控器可以对频大部分接收机,但是遥控距也都是传统上1公里左右的常规接收机,CC2500也是 ...

现在一般的四合一高频头,能够兼容ELRS的接收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般的四合一高频头,能够兼容ELRS的接收机吗?

据我所知,好像不能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一般的四合一高频头,能够兼容ELRS的接收机吗?

你还是没听明白,四合一是四合一,只支持一部分传统接收机,想用ELRS必须插一个外置ELRS高频头,才能对频ELRS接收机!现在新出的开源遥控也有内置ELRS版本可以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听明白,四合一是四合一,只支持一部分传统接收机,想用ELRS必须插一个外置ELRS高频头,才能对频 ...

这么说起来是不是ELRS的接收机是个趋势?以后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