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设计完成,准备开工制作

楼主(2023-01-30):
根据之前设计的一款倾转旋翼机做出的改型,机翼可拆卸,内部走线,起飞重量约2-2.5kg,携带4s6000mah锂电,电机用22系列,翼展1250mm,目前已经在打印了,全机使用3D打印,中间一根15mm碳杆,望大家多提建议

打印好的倾转旋翼机机身

网友A:
不错不错   楼主能帮我画个图吗 我想打印出来做热切割

网友B:
多一嘴,不觉得2个螺旋桨离机身太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一嘴,不觉得2个螺旋桨离机身太远吗?

本意是想通过差速来进行地面转向,省掉尾轮一些重量,先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楼主能帮我画个图吗 我想打印出来做热切割

想做啥跟我说

网友A:
这款图纸能画吗?

网友:
如果是FPV载机可以用伞降方式,起落架可以去了,伞降难度低些而且更节省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款图纸能画吗?

交钱就能画

网友:
原来你是收费的

网友:
我就是要个软件模型 3D 或草图的  收费就算了

网友C:
1 舵机那里可以挖一个稍大的槽 针对不同尺寸的舵机个人画个方框二次嵌套 都是9g 不同的牌子尺寸都不同
2 如果有电器快拆 建议考虑朗宇那个三轴垂起的结构 机身接头软连接不要固定 机翼接头固定 全网唯一考虑了连接可靠性的泡沫机 非常科学
3 整个机翼的正中间 留四个六角沉孔 塞四个螺柱 方便后期配套图传安装平台 不装图传的上四根尼龙螺丝就行了 或者直接打四个tpu柱子堵上就行了
4 电机座好评 淘宝上常规的那几个双发fpv的电机座看着就难受 电机座比马达大了超大一圈 看起来风阻都大.
5 机翼副翼的连接方式 建议用成品尼龙合页 ,拉伸切除薄孔再塞尼龙薄片或者纸合页 这样的方式看起来大众化没问题 实际那个薄孔 lwpla因为
材料特性的原因非常容易堵死 当然也可以用留住余量的方式去避免
6 能力许可的话 建议支持花瓶模式打印
7 起落架可能没必要 可能你有固定的水泥地飞场 大家大部分都是野地草地飞 关于8楼说的 伞降应该也不是一米二翼展 2.2公斤飞机需要考虑的降落方式

说个题外话 一米二翼展 2.2公斤的机子 太重了 我花了一些冤枉钱 买了各种打印材料各种胶水 也买过图纸 也下过免费图纸 打出来的零件强度跟泡沫比差多了 打印件涂刷聚脲也试过 折腾了几个月就放弃了 现在买了两个龙2两个天空端 一条心玩成品泡沫机,需要小的修改就直接挖空嵌套打印件 一样方便. 如果可能 整机的大部分用epp泡沫热切割 类似翼尖的曲面部分用打印件用组合方式我感觉是能达到打印方便 成本较低 重量相对较轻 强度有一定保证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舵机那里可以挖一个稍大的槽 针对不同尺寸的舵机个人画个方框二次嵌套 都是9g 不同的牌子尺寸都不同
2  ...

好的,感谢提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舵机那里可以挖一个稍大的槽 针对不同尺寸的舵机个人画个方框二次嵌套 都是9g 不同的牌子尺寸都不同
2  ...

感谢指导,另外我想问一下聚脲涂料是真的可以增加抗摔的能力吗,增重厉不厉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导,另外我想问一下聚脲涂料是真的可以增加抗摔的能力吗,增重厉不厉害呢?

我的想法是加上起落架可以滑跑起飞,这样可以增加一些起飞重量,伞降在小飞机上不一定比起落架轻,而且要考虑到落地时那一下的冲击,飞机肚皮碰地容易摔裂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感谢指导,另外我想问一下聚脲涂料是真的可以增加抗摔的能力吗,增重厉不厉害呢?

只拉机身加强筋+前缘/尾翼垂尾外圈边缘涂刷的话 刷两次 一米左右翼展的泡沫机增重约40克,全覆盖涂刷那重量就不好说了 看漆膜厚度 我没搞过全覆盖
抗摔怎么说咧 不能说完全没用 重降是没问题 你要几十米高度带着油门垂直日地球肯定是不行.
但是聚脲会变黄啊,然后聚脲涂刷需要打磨 本来镜面的泡沫机 新机子打磨完成战斗成色,机翼前缘你一打磨 就算涂了聚脲 表面就想锉刀一样毛糙 ,用屁股都想得出来增加阻力,然后聚脲刷薄了就是零作用 刷厚了就硬 没什么弹性溃缩 我是刷了两个机子 再也不会刷第三个机子了 很影响外观和性能
如果你是新手 买了个冲浪者这种练习机 我觉得还可以试试 不算太大强度的炸鸡都能行 怕炸的话模拟器起飞降落吊机多练下 基本上电子电器设备不出问题是不会炸的 不能吊机的话 我敢说次次炸 无非就是炸的轻重问题 吊机就是让你能根据飞机姿态知道怎么打舵 胸有成竹.能闭着眼睛吊机了 飞真机打反舵都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拉机身加强筋+前缘/尾翼垂尾外圈边缘涂刷的话 刷两次 一米左右翼展的泡沫机增重约40克,全覆盖涂刷那重 ...

好的谢谢指导!我是想买来刷塞斯纳的机翼和手抛机的肚皮,塞斯纳的机翼被橡皮筋勒的有点凹陷了,手抛机又是EPP,比较软,总感觉不太结实,每次降落都要磨肚皮

网友:
起飞总量不会太重吗?!

网友(2023-09-11):
能打印epp材料么?

网友:
支持楼主上新项目,祝爽飞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