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US的接收机在穿越机和固定翼上怎么接线?

楼主(2023-01-30):
从来没用过SBUS的接收机,现在好多接收机都是sbus的。在固定翼和穿越机上分别怎么接线呢?

网友A:
使用SBUS模式前提条件下你要有平台支持,所谓的平台就像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固定翼的平衡仪或者飞控,穿越机的飞塔等等,可以用SBUS接收机总线控制,一根线搞定,要不然和普通接收机没区别,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SBUS模式前提条件下你要有平台支持,所谓的平台就像直升机的三轴陀螺仪,固定翼的平衡仪或者飞控,穿越 ...

你的意思是SBUS的接线只是针对飞控飞塔陀螺仪一类的?不用于直接接舵机?

网友:
大型固定翼或者像真机因为通道多,所以相对于每个舵机都单独插在接收机上而言,总线型的接收机会很方便也解决接收机端口不足的问题,充分发挥遥控器各通道的功能
穿越机上和接收机直连的基本都是飞控,最早的飞控也是有和接收机普通输出通道对应的多个端口,但是焊线要求高,插头还占地方,故障率可能也高些,后期大部分就都改为总线型接法了,方便快捷焊接简单
至于楼主说的sbus直连舵机,记得F控配套好像有转接模块,但是没用过,个人飞小飞机接收机普通接口就够了,大飞机像1楼说的,有对应的平台
说错的忘说的楼下纠正补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SBUS的接线只是针对飞控飞塔陀螺仪一类的?不用于直接接舵机?

futaba有个集线器,相当于一个平台,sbus接收机一根线插在集线器上,然后舵机也插集线器上

网友B:
您可能刚玩航模吧,这是基础知识了
接收机有WPM信号输出的可以直接插舵机电调就能控制,一般输出最多8个通道,模拟信号的
另外就是数字协议接收机比如SBUS协议,黑羊和ELRS的接收机叫做CRSF协议,这种数字协议的能传输十几个通道的信号,但是需要飞控或其他解码数字信号的平台转换成可以控制飞机舵机电调的信号,这种接收机是不可以直接来控制舵机电调的。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不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可能刚玩航模吧,这是基础知识了
接收机有WPM信号输出的可以直接插舵机电调就能控制,一般输出最多8个通 ...

非常感谢达人指点

网友C:
sbus接收机没办法直接插普通舵机,因为它基本只有一个信号输出口,丢穿越机上的话因为穿越机没法离开飞控,所以sbus接收机都是连接在飞控的专门接收机接口上用~而固定翼的话,如果不接飞控,记得有sbus转pwm的转接板,你把接收机连上后,那个转接板上有能插舵机的接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sbus接收机没办法直接插普通舵机,因为它基本只有一个信号输出口,丢穿越机上的话因为穿越机没法离开飞控, ...

详细!!淘宝上就是有转接板,没用过,不知道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