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b怎么升级固件,想升级5.0版本,电脑端的调参软件哪里下载,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3-01-30):
请问mb怎么升级固件,想升级5.0版本,电脑端的调参软件哪里下载,求大神指导

网友A:
mb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mb是什么?

陀螺仪啊

网友B:
首先买升级线,然后去MB官网升级

网友:
升级线就是一根数据线,也可以电脑调参用。十几块钱自己做一根就好,搜帖子就有做法。
话说回来,如果用着挺好,对升级更新的功能没那么大需求,个人就懒得折腾了,主要是花精力花时间,性价比不高。

网友:
如果升级5.2之前的版本那还是别升了,没时间提升,空折腾自己,

网友C:
还飞着呢  大明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飞着呢  大明宫吗?

飞着啊,还去大明宫,哪天约一下?

网友:
参调线一根58,实在是贵

楼主(2023-03-21):
引用 网友B:
首先买升级线,然后去MB官网升级

请问关网网址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关网网址是多少?

https://beastx.c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