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该放到多少v啊

楼主(2023-01-31):
7老板家的松下21700,有人说放到3.3,客服说放干2.5,多少v是不伤害电池的最低电压呢

网友:
看看你放到不同电压之后,充电略小于标称容量就好了,,如果是假电芯就不好说了

网友:
电池特性不一样,结果也就不一样。最好自己做放电曲线测试,在快速下降之前就是最低放电电压了。

网友A:
2.6。但这个是放电过程中的实时电压,不是下来后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但这个是放电过程中的实时电压,不是下来后的电压。

也就是说在天上不能低于2.5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在天上不能低于2.5对吗

是的,不能低于2.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不能低于2.6

好的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B:
圆柱电池3v基本就没力气了,巡航负载下单片3v降落比较安全

网友C:
要是 2s的话,2.6v连图传都供不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 2s的话,2.6v连图传都供不起来了

然而一个远航机用2s,我的脑袋不就是大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柱电池3v基本就没力气了,巡航负载下单片3v降落比较安全

看看放电曲线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D(2023-05-13):
我21700松下4s2p从来没有下到14.5以下,是不是太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21700松下4s2p从来没有下到14.5以下,是不是太浪费了

那可真是了

网友(2023-06-29):
空载3V左右放电4700-4800了,基本没电了,要降落了要不就要摔了

网友:
圆柱锂电3V以内基本就没什么电了,放空了当然对电池不好,建议3V以上,不追求极致航程 就3,3以上

网友:
最低是能放到2.5,但是3.0v时候就要准备降落了,差不多还能支持1-2次复飞

网友:
放电2.75V以上是不伤电池的,这个2.75不是指输出电压,而是断电后电池的电压。
也有说2.5V的。
但是这两个差别不大,实际上3V一下价格放出的电压就很少了。
所以设置我3V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网友(2023-09-01):
干到2.5没劲了 3.0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