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丽X380各位的悬停震动值是多少?

楼主(2023-01-31):
这个震动值怎么调我都调不下去,72油门悬停震动值一千一百左右,不上大桨留尾桨震动值五六百,大桨做过平衡,两幅大桨都是一样的悬停震动值。去旋翼头,留尾桨夹没尾桨时只有一百以下,上中联后就变300左右。陀螺仪底部各种胶都试了,双层的,双层中间加铁板的,3M胶,纳米胶,最后原厂3M的海绵胶3毫米厚度,都一样去大桨留尾桨整动值只能调到五六百,对了去大小桨的震动值也在四五百。

新调试结果,尾桨的螺丝太紧,尾桨螺丝放松后地面没大桨震动值两百多,感觉可以接受,手摸尾垂翼比较细腻得震动,换大桨后悬停震动还是一千左右,疑惑然后仔细飞起来看双桨,好像有极小的双桨(非常难辨别的双桨),于是尝试调了一个桨,震动值降低,再继续调这个桨的拉杆,最后悬停震动值四五百了,感觉可以了

时隔两年,回头在想想,这个震动会不会是横轴用了POM赛钢圈的缘故?

网友:
以前还看看震动值,现在已经无视了,能飞就行,不讲究了,最多做个静平衡。。。x360

网友:
我的X380大桨转速3000 用自己配平过的六号工厂桨震动值850.也试过芬记桨,震动值能减小150左右。小飞机的震动很难消除,您这个震动值属于正常范围之内,飞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富丽 X380  75油门 振动  1900的飘过(炸过没换过横轴)。。也没感觉到什么异样。。就是飞   漫天乱飞。。哈哈  可能是 我太菜了。

网友:
才1100乱飞好么,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楼主(2024-09-17):
X380没怎么飞过,都是D380在飞的多,还有一个520,新越首发AK420就买了,卧槽!不装大小桨震动一百以内,装上尾桨后最高120,通常的数值都在八九十左右这震动值着实让我惊到了,看来拆了X380电子件给AK420用是明智的选择,精度高才是震动值小的保障啊。

网友:
小飞机我已经不纠结了,反正今天修明天炸后天等配件。

网友:
2000以内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X380没怎么飞过,都是D380在飞的多,还有一个520,新越首发AK420就买了,卧槽!不装大小桨震动一百以内,装 ...

卧草,看来我也得买A K 420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卧草,看来我也得买A K 420了

别纠结那点震动,小飞机,今天修好明天炸,后天等配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卧草,看来我也得买A K 420了

我是首发第一批最后一架,夏天太热装好了一直没飞,昨天首飞悬停振动值也就在200左右的变化,这机感觉挺稳感觉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X380没怎么飞过,都是D380在飞的多,还有一个520,新越首发AK420就买了,卧槽!不装大小桨震动一百以内,装 ...

ak420精度很高吗

楼主:
的确不错,举个例子,主轴轴承座是上下两片的,让后这两片是靠两个十字盘舵机来连接的,两个舵机用8个螺丝把主轴轴承座固定好后,主轴直接可以从这两片主轴轴承座上的轴承内一落到底,连装上侧板都不需要,这个可以说明精度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首发第一批最后一架,夏天太热装好了一直没飞,昨天首飞悬停振动值也就在200左右的变化,这机感觉挺 ...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纠结那点震动,小飞机,今天修好明天炸,后天等配件。

还是值得纠结的,我有对比过,震动小的飞机比震动大的好飞, 好飞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ak420精度很高吗

我飞过新越出的 ak 40 0,精度是高,新越老板一笑对精度的追求,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这点我是深有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