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01):
最近给穿越机换了一组电调,然后在BF调试的时候发现二号电机和三号电机起转的脉冲信号差了将近20,一个只要1010,还有一个要1030左右,电机是同一批的,也没有撞击或者吃土,请问各位大神们,这是安装工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呢?

网友:
电调的行程全部重新校准一下。

楼主:
对了,各位大佬们有试过一架飞机上用两个不同品牌的相同协议的电调吗?这个时候调参需要注意些什么?最近炸完机正好手边没有足够的电调了感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各位大佬们有试过一架飞机上用两个不同品牌的相同协议的电调吗?这个时候调参需要注意些什么?最近炸 ...

同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了,各位大佬们有试过一架飞机上用两个不同品牌的相同协议的电调吗?这个时候调参需要注意些什么?最近炸 ...

这样的电调是可以的,只要把油门行程校准之后就可以进行飞行了,飞控就会自动平衡之间的冲突,只要确保电调协议支持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电调是可以的,只要把油门行程校准之后就可以进行飞行了,飞控就会自动平衡之间的冲突,只要确保电 ...

好的,感谢!

网友(2023-12-17):
交换一下两个电机,看看现象是和电机有关,还是驱动电路有关。